纠结的车床

楼主(2011-03-23):
这几天晚上都没上坛子

埋头设计我的作品

楼主:
请兄弟姐妹们看看

楼主:
全钢板框架结构
不烧焊接,全部用螺丝锁定

底板尺寸600毫米*400毫米

工作台尺寸500毫米*300毫米

30度斜床身

网友:
说真的,我没看明白。

楼主:
斜床身数控车床,嘻嘻

楼主:
z轴用hiwin HGH25CA  p级精度线轨组
滚珠螺杆用FSI-25-5t4

x轴很纠结,鸡鸡实在太小了,
用上面规格的螺杆和滑轨组,行程就很小了
用小一号20外径的滚珠螺杆,心有不甘,刚性太差了

网友:
尺寸不错,可以放电脑桌上

楼主:
底板重量: 600毫米*400毫米*40毫米*7.85=75公斤

全部完成,应该不少于300公斤

嘻嘻

楼主:
diy 数控机床之前,设计很重要,尤其使用三维设计

可以不断在电脑里改动,结构分析,观察运动行程,干涉修改等等

我这个已经设计了三天,基本只是雏形

有很多尺寸,必须零件买来之后,仔细测量,才能做最终定位

楼主:
再来一张别的角度的

楼主:
光杆做机床导轨也不错,但是刚性差点,一旦负重,有可能中间弯曲

滚珠滑轨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基准面打表后,用螺丝锁死在钢板上,各个方向的抗扭力都很强

当然,还是比不过硬轨

网友A:
如果只是斜,车床斜着装也是斜床身,刀塔是关键

网友B:
设计的不错
这么扎实的机体也不用做力学分析了
震频还是要做的
用电主轴吗

网友B:
线轨不要安装的太高

网友:
祝你早曰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的不错
这么扎实的机体也不用做力学分析了
震频还是要做的
用电主轴吗

不用电主轴,用无刷电机,同步带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轨不要安装的太高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用比较粗的25毫米滚珠螺杆,就会使最小高度变大
还有x行程也是由滑块尺寸决定的
所以很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斜,车床斜着装也是斜床身,刀塔是关键

是,让我最烦恼的就是刀塔了
兄弟有什么好的建议参考参考么

网友:
有很多尺寸,必须零件买来之后,仔细测量,才能做最终定位::loveliness: 设计基本完善了,再动手买零件比较合适

楼主:
同意楼上的

其实并不矛盾,两者互相渗透

网友B:
把钢板加厚
铣槽俺装丝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钢板加厚
铣槽俺装丝杠

恩,就照兄弟说的做,
我昨天晚上苦苦思索,最终也是这么决定的
就是x轴钢板要从25变为40毫米厚度了,否则槽深20毫米,怕钢板变形了,虽然滑块有16个m6的螺丝锁定,还是怕变形

网友:
步进电机选型了吗

楼主:
还没有,兄弟帮忙参谋下

大扭矩 高品质 国产进口步进伺服都可以

当然还要价格适中

有要好的兄弟建议我用fanuc的0.5kw的伺服电机,价格受不了,一个接近1w

我总共预算是3w以内

要外购的实在太多了

网友:
你感觉东方的怎么样
应该比fanuc便宜多了

网友C:
感觉没必要搞斜的,这样不稳定,当然楼主的砥柱应该很结实,也许这样能更稳定,但还是觉得水平的更稳定。这样没有了沿斜面的受力,能更好的提高机器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没必要搞斜的,这样不稳定,当然楼主的砥柱应该很结实,也许这样能更稳定,但还是觉得水平的更稳定。这样没有了沿斜面的受力,能更好的提高机器的精度。

设计的初衷,就是小钢炮级别的,所有框架都是由8-10毫米螺丝锁定
变态的是,一般做法8毫米螺丝孔可以做到8.5-9毫米,
我用3毫米中心转点孔后,用7.8的钻头钻通,再用8毫米硬质合金绞刀精绞
所有的板都用加工中心加工完成,不用手工划线,敲洋葱眼,钻孔攻丝等等

关于斜床身,现在比较高档的数控车,车铣复合中心都是采用这种结构
只有经济型的采用平床身
而且,我非常渴望使用8工位转角刀塔,而非传统的4工位电动刀塔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6378
这里能下到产品目录

万分感谢兄弟

网友:
楼主的3D模型画的漂亮

楼主:
突然很担心自己的动手能力

记得多年前,非常发骚hi-fi器材,就买了惠威的发骚单元,买了密度板,分频器等等
折腾了半年,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这次千万不要重蹈覆辙,担心中。。。。。

网友:
希望早日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