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级 有哪些锁尾舵机可选?

楼主(2011-03-23):
600级 有哪些锁尾舵机可选?除了 9254 650之外 那位前辈赐教

网友:
ds620,550mg

网友:
回复 楼主:

MKS BLS980, BLS990

网友A:
BLS251 和BLS254  没啥区别  就一个宽频 一个窄频

网友:
BLS 251 这是最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LS251 和BLS254  没啥区别  就一个宽频 一个窄频

这兄弟说的不错,BLS251和BLS254都很好,性能一样的。

我就是401+BLS254 (宽频) 和 520+BLS251(窄频),个人感觉以前用9254+401的人如果不想换陀螺的话从9254直接升级到BLS254是个便宜的选择。

网友:
MKSDS760      JRDS8900G(竞赛级,锁尾舵机)

网友:
花5000到10000米到FUTABA或其它知名厂订做一个不就结了, 何必在此摆POSE?!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当然要问,因为这论坛热心的人多。

花5000到10000订做?!看来阁下订做过,这脑袋没少进 WATER。  有米不妨分给论坛里的穷兄弟们花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