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futaba2.4g系统对抗,结果内详

楼主(2011-03-23):
天地飞2。4g有点靠不住啊
之前在学校飞dlg做测试,四通接收机,飞机靠近教学楼那边,就不受控制了,炸机一次,下来发现失控保护灯长亮。。。拿手机搜出教学楼有cmcc-edu wifi热点,信号两格(满格为三)估计就是被这个干掉的,只能无奈。后来突发奇想,拿天地飞和futaba对干,看谁干的过谁,futaba t8fg开机,天六2。4g开机,然后6108和wfto4接收机分别上电,这时两个控挨到一起,动t8fg,舵机顺畅运动,动天六摇杆,接在四通接收机上的舵机变的一卡一卡的慢慢摆过去,来点狠的,四通接收机天线贴到t8fg的天线上,着下舵机完全一顿一顿的了,只是失控保护灯仍然没有亮起。交换测试,futaba6108灯的天线贴到天六发射天线上,舵机依然顺畅运动。后来测试了六通接收机,贴到天线上也会让舵机变慢。天六先开机,t8fg再开机仍然一样,舵机慢。很难想象如果同一飞行场地,同时有天地飞和futaba,如果两个控相隔的比较远,这时装着天地飞接收机的飞机正从futaba的发射上方飞过。估计有很大的可能性被干下来了,换成futaba的则不会,不过futaba的2。4g的确牛掰,上次上海一个飞场,军用雷达开机,jr,日冠,都被干下来唯独futaba的安全下来,观察他的2。4g方案,是全频段几十个频段点都在跳频,天地飞和日冠一样都是开机扫描,选三个频点。天六2。4g我用了近两年,原来相信进入2。4g时代后国产是不会让我失望的,但是我上面所说的问题的确存在,飞场出现个路由器正常吧?多几台futaba的控正常吧?在狠一点来个图传,看看谁能扛的住?不用我多说了吧?答 案很清楚了。以上测试觉得有争议模友们可以自己来做,明天出去测试外场情况,看看如果天地飞接收机离futaba近是否会直接失去控制,明显变慢,舵机变卡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了。

网友A:
FUTABA的发射方式的确有点霸道!好像是全频发射!单向传输的设备这样搞,应该禁止才对!

网友:
LZ 别忘了 FUTABA 2.4G 接收还会识别密钥 ID 我试过8FG对频6028 再用12Z 放近接收,也丝毫不动,干扰不了的,接收与那个控对了频後 便锁定了,须同频密钥不对的也进不了,付他爸确是非一般牛  付他爸这个系统说是十多年前已研发的.......
每个发射或每个2.4G模块也有个独特的密钥,像人的指纹也可说F 2.4G接收就如一个指纹识别的保险库门锁一样

楼主:
所以我已经转投futaba阵营了,就差接收机的投入了

网友:
dsmx已出,futaba没有可以宣传的热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UTABA的发射方式的确有点霸道!好像是全频发射!单向传输的设备这样搞,应该禁止才对!

外行了吧,2.4G的FHSS跳频通讯,法规规定使用的频率必须在75个以上,最多可以有几百上千个频率跳跃使用,每次调频最长时间不能超过400m.
天地飞还是内功没修炼好。。。

网友:
有这样的事?我用T8FG,周围有好几个用天7的,下次把他们的JJ干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行了吧,2.4G的FHSS跳频通讯,法规规定使用的频率必须在75个以上,最多可以有几百上千个频率跳跃使用,每次调频最长时间不能超过400m.
天地飞还是内功没修炼好。。。

直接说事不就行了,为啥非要在一开始强调下别人是外行呢

网友:
实验不具权威性,浮云贴吧

网友A:
所有跳频必须是双向通信的,单向传输的怎么跳?发射端完全是盲目全频段发射的,接收端挑选信号好的频率而已。这样占用频段过大。
我自己也做2.4G双向发射接收的电路,通信发射接收的协调算法,有得就有失。

楼主:
外场情况,天地飞接收机离futaba近在拉距到150时开始断断续续,200米左右失去控制,但失控保护灯就是没有亮,只是不受控制,换六通接收机反应变卡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跳频必须是双向通信的,单向传输的怎么跳?发射端完全是盲目全频段发射的,接收端挑选信号好的频率而已。这样占用频段过大。
我自己也做2.4G双向发射接收的电路,通信发射接收的协调算法,有得就有失。

这个理解不正确。可以参考下通信理论。

网友C:
FHSS而已,伪随机跳频,FUTABA没记错的话是30多个点内在跳
JR,天地飞用的是DSSS,比起FHSS是会弱点。但FHSS也不是什么牛掰的东西。只是当初选择上不同而已。

网友:
楼主测试过天地飞6通、7通和9通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所有跳频必须是双向通信的,单向传输的怎么跳?发射端完全是盲目全频段发射的,接收端挑选信号好的频率而已。这样占用频段过大。
我自己也做2.4G双向发射接收的电路,通信发射接收的协调算法,有得就有失。
这个有意思,也是偶的问号,跳频不是双向,怎么协调,盲目全频段发射,能全频段发射这个模块就很牛了,这也会干掉其他的在这频段设备,这技术达军用级吧,F真有这么牛吗?
我实测感觉F是单个频道发射而已,靠密钥识别,只是个人感觉,偶不懂什么通讥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意思,也是偶的问号,跳频不是双向,怎么协调,盲目全频段发射,能全频段发射这个模块就很牛了,这也会干掉其他的在这频段设备,这技术达军用级吧,F真有这么牛吗?
我实测感觉F是单个频道发射而已,靠密钥识别,只是个人 ...

所以才叫伪随机啊,跳频的顺序是大家事先商量好的,发射和接收一起跳就是了。
全频段也是概念问题,F也就是在事先确定好的频点内跳而已,至于密钥就是给接收一个信息,告诉他我从哪个频点开始跳,你给我跟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FHSS而已,伪随机跳频,FUTABA没记错的话是30多个点内在跳
JR,天地飞用的是DSSS,比起FHSS是会弱点。但FHSS也不是什么牛掰的东西。只是当初选择上不同而已。

30个点不够,要过FCC,起码要75个。
天地飞号称FHSS+DSSS,我不知道LZ用的控是不是只用了DSSS,2.4G用在模型上,单纯DSSS我觉得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