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新手求答 案 请大虾门回答

楼主(2011-03-24):
请问坦克用2个
电机
分别带动2个驱动轮的话怎么实现转向啊 我知道是靠转速差控制转向,但是搞不明白是怎么实现2个电机的转速差的 ,请高手指点啊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4-1-7 22:00 审核通过

网友A:
标题
上下的推杆负责2电机同时向同一方向转,比如同时前进。左右的推杆负责2电机同时反方向转,左右推的时候就两履带一前一后转向,然后这两通道混控,就会有很多变化。其他的楼下补充

网友:
请问楼上这些功能只靠两个电调和遥控器就能实现吗,那照你说的我在前进的过程中可以同时转向吗?还是要停下来转向呢?

网友A:
现在论坛有三位大哥开发出双路双向的电调了,还有适合整车需要的2路行走1路炮塔电机1路炮管上下,1路开炮闪光的整合电路,声组都有呢。你可以联系他们买。自己用2个双向电调加一个v尾控制器也可以用,摇控用普通的飞固定翼的就行,有2路比例通道就可以。行走时转弯这都可以实现的,买台恒龙都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
感谢楼上大哥

网友B:
我刚用集成电调改好,目前卡在控的设置上,郁闷。。。

网友A:
行走用2和4通道,我觉得挺好的,炮塔用1通道,其他怎么搞都行,油门那一个通道做行走,有时操作不方便,误操作

网友:
还有大虾能给我详细说一下吗都需要什么设备怎么连接怎么设置我只有点固定翼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