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 我升级一下电机 帮我看看 65CM O艇

楼主(2011-03-24):
兴耀华B2445 2600KV,2700KV,2800KV,3200KV,
兴耀华B3655 1100KV'1200KV,1500KV
兴耀华B3675,1000KV,1100KV,1400KV ,1600KV
XXD70A   带哪种电机
我原来是XXD2218电机  3680KV  XXD70A电调 吓哥轴系 432奖  4S  A123   1P  感觉速度40左右  现在想升级一下速度  看到3款便宜电机 内转子 上面3款   只换电机 选哪种好 速度可以达到多少

楼主:
现在跑完一组电池 电机不烫手 电调没温度 电池比较热

网友:
低端配置的典范

用B3655    1500KV     配6S    比较合适

网友:
兴耀华的电机都不推荐!

网友:
我的65cm是用b3660-2300kv配438槳4s電跑大約63KM(gps)

楼主:
楼上用什么电调多少A  多大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跑完一组电池 电机不烫手 电调没温度 电池比较热

谁热就换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