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和陀螺的关系?????

楼主(2011-03-24):
陀螺仪
和陀螺的原理一样么?陀螺仪是高速才锁的稳
而陀螺也是高速才转的稳
两者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A:
机械的一样,电子的不一样

网友B:
陀螺是用角动量守恒的原理来维持空间指向的,这是经典的陀螺。
现在的陀螺仪,基本都是采用压电元件来完成感应的,与其说是陀螺仪,其实更像一个过载仪,只不过里面的积分电路可以通过过载信号来测出空间指向罢了。这个原理已经和经典的陀螺仪完全不同了。

网友:
典型的机械陀螺就是那种dao dan尾翼上面的那种圆盘一样。。高速运动的dao dan会带动那个圆盘转到当dao dan的姿态有变化的时候那个高速旋转的陀螺会给尾翼一个相反的力使尾翼改变角度来抵消dao dan的自旋。。陀螺效应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