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一步实现,超声波直升机高度锁定

楼主(2011-03-24):
前言:
大家会觉得我的进度很慢。 是的,进度确实慢 主要是以下2点原因。
1. 我是学生,以学业为主,有好多作业。由于在海外留学,有好多生活上的事情都得自理。 有时候还得照顾别的同学。
2. 我的专业是机械工程,单片机都是自学的。现在还没有一个像样的中文的学习网站,我学到的知识都是从国外论坛上学到的。

公开自己的代码,不是幼稚的表现。
我发帖不图名,不图利。 只为了能把我学到的东西跟大家分享。 更希望有人能从我的帖子中得到启发,做出更好的东西贴出来,能够互相学习。我能学到这些东西,也是应为别人把源代码公开出来。

这个帖子是我学习的过程。最新的东西永远都放在最后。

楼主:
以后打算用它控制4轴飞碟的油门, 这样玩FPV就方便了。

网友:
这个要顶 等结果

网友:
噪声早就把超声波淹没了

网友:
这是哪门子的语言,子函数呢?

楼主:
我用的是 Ardoino Duemilanove。 是一种AVR 开发板。 我的方法是用超声波传播的时间 直接映射一个相应的伺服电机角度,这样的话 会是整个系统最终达到平衡。

楼主:
为了方便大家看效果 我还是决定把视频发到YOUKU上面。 估计明天才能审核好。

楼主:
视频来啦

网友:
视频看不到哦 顶起来

楼主:
喔哦 今天审核速度极快啊, 谢谢了啊, 哈哈。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zOTcwNzgw.html

楼主:
差点忘了分享程序

#include <Servo.h>
Servo myservo;
const int echo = 2;
const int trig = 13;
const int sw = 3;
const int th = 4;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pinMode(echo,INPUT);
  pinMode(trig,OUTPUT);
  int sensorValue = digitalRead(echo);
  int swValue = digitalRead(sw);
  int thValue = digitalRead(th);
  myservo.attach(9);
}

void loop()
{
  long duration, inches, cm ,hold ,power;
  digitalWrite(trig,LOW);
  delayMicroseconds(2);
  digitalWrite(trig,HIGH);
  delayMicroseconds(12);
  digitalWrite(trig,LOW);
  duration = pulseIn(echo,HIGH);
  hold = pulseIn(sw,HIGH);
  power = pulseIn(th,HIGH);
   // convert the time into a distance
  inches = microsecondsToInches(duration);
  cm = microsecondsToCentimeters(duration);

  Serial.print(inches);
  Serial.print("in, ");
  Serial.print(cm);
  Serial.print("cm");
  Serial.print(duration);
  Serial.print("-");
  Serial.print(hold);
  Serial.print("th=");
  Serial.print(power);
  Serial.println();

  if (hold>1500)
{
  duration = map(duration, 0, 10000, 135, 45);
  myservo.write(duration);
}
else
{map(power, 1090, 1900, 135, 45);
myservo.write(power);
}

}

long microsecondsToInches(long microseconds)
{

  return microseconds / 74 / 2;
}

long microsecondsToCentimeters(long microseconds)
{

  return microseconds / 29 / 2;
}

网友:
支持ccpm控制方式?有效距离是多少?这个控制小车没问题,直机不是那么简单。

网友:
不知道可靠性怎样,机体倾斜时的误差、过草地时出错等等

网友:
这个距离能有多远啊,看你的测试视频都不超过50CM

网友:
那个iphone控制的四轴就是类似的结构

楼主:
回复关于CCPM控制的问题, 想支持CCPM不复杂, 现在我只是控制油门。也就是电调。目前要做的就是再加个缓慢降落的程序,然后测试电调和马达,看看效果如何。

回21楼 :  倾斜不超过30°是绝对没问题的,我用纸头试过。

回24楼: 距离取决于超声波传感器,我现在用的传感器是3m范围的。所以可以控制3米之内的高度。 我最多看到过5米的传感器。 如果要飞很高的话就只能用气压计了,我觉得。

楼主:
今天测试了马达的控制效果 稍后上视频。

楼主:
看不见视频 试试这个链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0NDgwMjM2.html

建议打开音响,听听看马达的工作线性如何。

网友:
等待楼主的高级东西

网友:
现在很多东西都要自己做,四轴厂家跟驴拉屎一样,今天拉点,明天拉点,就不能学学人家iphone控制的四轴吗?一次到位,而且价格实惠!人家那四轴除了要买个手机贵点,空机才两千多大洋!现在市场上卖的什么这四轴那四轴都什么玩意!!!还要那么贵!!!还有脸说!!!还好意思要那么贵!!!张口闭口说研发费花了 多少,成本多少,开玩笑!当广大模友都是好忽悠的吗?!破东西没多少技术含量还弄的跟高科技似的!一个气压仪多少钱,一个几个传感器多少钱?加进去厂家都破产了?!神马玩意!!!
强烈支持楼主自主开放的精神!!!

网友:
AR.Drone 是超声波测高+ccd防飘

楼主:
CCD防飘 不知道怎么弄, 先吧超声波定高弄好在说吧。
今天测试了4个马达一起工作,一切情况正常。 但是一旦把USB 连接线拔掉就不能控制了。 在定高模式下 马达会乱转。谁能告诉我这是咋回事???

网友:
好控! 乱转是不是被干扰了啊 usb插上时接地良好 不接地时就会有各种问题

楼主:
有可能 ,现在我唯一的办法就是 在不接USB接口的时候 读取传感器的数据。 然后再分析问题。 估计得用到液晶屏幕。

网友:
到是在网上见到一个 控制 3D机 悬停的,高度固定

顶楼主的技术贴

你的控制是不平滑的,尝试一下PI控制

网友:
静态数据和动态数据差别很大,就像前面的兄弟说的那样,噪声的影响很大,滤波很重要

楼主:
先不考别的问题,这东西本身误差在1CM 之内。 实际运用的时候,飞机有个1CM 的高度偏差 根本感觉不出来。

网友:
 高科技呀

网友:
别搞了,这东西不准的,完全受天气影响,用大气压传感器还行!~

楼主:
今天查到原因了, 超声波传感器电压不够。 现在在设计电路板,到时候所有的东插到电路板上就可以测试了。

我只是室内飞飞,室外的话开始得靠气压计。

网友:
用倒车雷达

楼主:
板子做好了,还差个稳压三极管没装上去。

楼主(2011-05-25):
好久没更新了,前一整子准备期末XX,这帖子嘛 找了半天才找找的。
我当上不知道怎么搞的 居然没想过用ESC供电。 今天直接从接收机上拉了两根线做ARDUINO 和 ultrasonic range finder 的电源。效果良好,直接解决问题。

另外 我还从新做了个机身 很酷吧。

楼主:
线都接好了,马上就可以测试了。但是明天校长,某些领 导 和 其他学校的领 导要来我实验室参观。教授叫我不要测试,要是弄坏了明天就没得展示了(美国的教育制度也差不多嘛)。 上个图庆祝一下,择日再飞。

网友:
有没有搞出气压计版本啊

楼主:
用气压计 不如用 GPS 。

网友:
没那么高精度的气压计、有也装不下,装的下也买不起,买的起也买不到

楼主:
最新测试视频,现在有时间了 可以快速发展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cwNzUyMjEy.html
[wmv]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cwNzUyMjEy.html[/wmv]

楼主:
如果不行的话 就用PID 控制。

网友:
你把测得的10个数据取平均值,可以更稳定的控制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试飞过了, 最终我还是把 超声波传感器放到了机体的中间,否则机体倾斜会导致过大的误差。

另外 测试的时候 调到高度锁定模式之后 发现飞机 上下抖动的很厉害。 估计是感度太高的原因。

不管你懂不懂C语 ...

LZ这个问题有些无语了...请先调试出超声波传感器的例程。
map(duration, 0, 5000, 90, 65)是一个简单的变换函数,记得是吧一个90到65之间的值变换到0~5000之间,也就是转换成超声测出的距离。你要稳定在一个高度上,比如1米,你就尽量使map(duration, 0, 5000, 90, 65)-1000在0附近。
关于delay(10)我没仔细读你的代码,但应该是越小,甚至去掉,才是最好的。

网友:
挺好,应该可以用在四轴上

楼主:
回复:dongfang

关于电子方面的知识都是我自学的,没有系统性的学过,都是要用什么就自学什么。请理解 并多多指教。

这个变换函数的意思是吧 0,5000 之间的数字变成 90 到 65

因为我没有自己写输出 PWM 信号的程序, 而是用 伺服电机的数据库, 所以90到65 实际上表示伺服电机转动的角度。
由于现在这个信号输给了电调,电调的情况和伺服电机肯定是有点区别的。伺服电机有20毫秒的工作周期,电调我就不知道了。 您建议我去掉delay(10) 是不是出于这个原因?

duration 的值 等于 声音从超声波传感器发出到返回的时间, 这个时间的单位是毫秒。 输出值为5000的时候 飞碟大概是3米高。(现在感觉声音传播速度是有点慢)。 所以说使用超声波传感器是需要花掉单片机一点时间的。 如果测量几次再判定输出值的话怕来不及做修正。

楼主:
目前我又对程序进行了改进,只要拨开关,飞碟就会在当前飞行高度锁定。

测试结果还是一样,飞碟会上下抖动。

我现在在等一块重一点的电池到货,增加点重量或许会减小抖动。 现在我用的电池是 11.1V 2600mah 25C ACE的电池, 容量小 重量轻。因为我飞这只飞碟 油门永远不会超过30%(四个电调都是25A,你懂的), 所以油门控制不够细腻 而且飞的时间太短。 重的电池一到 说不定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这个超声波测距~~~距离不过10来米,精确度0.1米左右,以前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我又对程序进行了改进,只要拨开关,飞碟就会在当前飞行高度锁定。

测试结果还是一样,飞碟会上下抖动。

我现在在等一块重一点的电池到货,增加点重量或许会减小抖动。 现在我用的电池是 11.1V 2600mah  ...

就是前面说的那个式子,实际上,给多少油门,不仅取决于模型现在的高度,与目标高度的差距,还与目前的模型正在以什么速度上升下降有关。超声波传感器的更新频率还是太低了。要做得好,就上CCD:地面平台上放几个红外LED管,CCD用高速红外敏感的,拍一张照片就能把静止姿态全部解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程序流程是这样的:

手动起飞  →  手动切换模式 → 记录当前油门值X → 记录当前高度Y → 等20毫秒

循环 { → 记录当前高度 Y1 →      Y1 = Y1 - Y     →     用map 函数 处理 Y1    →      X1 = X + Y1      →     电调输出 X1  → 等待20毫秒 }

现在 通过试验 对等待20毫秒 进行修改会达到些效果
调太高会抖得快幅度小   调太低会抖得慢幅度大
我猜抖动的问题不是调这个时间。   或者我猜错了,只是没找到这个时间调节的平衡点

楼主:
罢了, 我把这时间去掉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程序流程是这样的:

手动起飞  →  手动切换模式 → 记录当前油门值X → 记录当前高度Y → 等20毫秒

循环 { → 记录当前高度 Y1 →      Y1 = Y1 - Y     →     用map 函数 ...

我觉得你做的,和我说的已经差不多了,只是X1 = X + Y1 这里,需要调整为X1 = X + Y1*Z,Z的大小需要测试得知。
另外,X本身最好也是细微变化的,以适应电池电量下降的情况。

楼主(2011-06-24):
对 电池电量也是个问题,满电的时候 和 贫电的时候 X 的值是不一样的。

网友:
学习......
以后用得着

楼主(2011-07-25):
回复71楼: 又想多了,贫电就应该降落。如果高度不能锁定了,说明该充电了。

网友:
可不可以问一下,楼主是学什么的,在美国哪个大学?我是学EEE的,接触的东西差不多,但是我才大一,希望以后能多联系。p.s.我做过跟APM有关的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滤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个……你被人怎么坑了?他卖你什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个……你被人怎么坑了?他卖你什么了?
还有啊,气压传感器不是更受天气影响么?
季节天气都会影响气压的啊!!怎么能放弃AGL而去选气压计来测高呢?
厂家都是说自主起降要配超声波高度计,难道生产商那么不靠谱?

楼主(2011-10-25):
继续!

现在发现定高必须严格按照PID 算法控制   按照我的算法,这飞碟总是有点上下颠簸。

拨开关之后20ms
测量距离:ode
测量油门值:ch3
油门输出:ch3

进入循环后
测量当前高度:de
de = de - ode + d*(pde - de);
hi = (de - ode)/de;

powerout = map( de, -3000, +3000, 10, -10) + map( hi, -3000, 3000, 10, -10) + ch3;

pde = de;
dh = dh + de;

输出油门值: powerout

明天试试看咯!

网友:
有文化真好。

楼主:
77楼帮我出气了,谢了呵呵。

网友:
顶一个,还有事请教您呢。

楼主:
马达和桨都换掉了,新程序也装上去了。 目前测试用的函数 如下。

      de = de - ode;
      dh = (de - ode)/de;
      powerout = map( de, -3000, 3000,  2, -3) + map(hi, -3000, 3000, 1, -1);
      powerout = ch3 + powerout;
      pde = de;
      hi = hi + dh;

现在四轴能坚持70秒定高飞行,会有一定的上下颠簸,范围在10cm之内,70秒之后会降低高度。估计是电池电量有点不足。以后会考虑吧参数p 和 i 调高点。目前d 相当于0。 如果以后需要的话 就把d 也加上。 目前看下来好像不需要。

楼主:
搞了半天 算法还是有问题,最近脑子有点糊涂了。以下是正确的PID 离散算法。

      de = de - ode;//  + (pde - de);
      dh = de/(de+ode);
      powerout = map( de, -3000, 3000, 2, -3) + map(hi, -3000, 3000, 2, -1);
      powerout = ch3 + powerout;
      pde = de;
      hi = hi + dh;

楼主:
现在能在室外有风的情况下 坚持两分钟

      de = (de - ode)/2;//  + (pde - de);
      dh = de/(de+ode);
      powerout = map( de, -3000, 3000, 4, -3) + map(hi, -3000, 3000, 5, -2);
      powerout = ch3 + powerout;
      pde = de;
      hi = hi + dh/2;

大家顶一顶啊,应为找不到第二个像我这样分享程序的人了。

楼主:
现在能悬停超过两分钟 才掉高度

      de = (de - ode)/2;//  + (pde - de);
      dh = de/(de+ode);
      powerout = map( de, -3000, 3000, 4, -4) + map(hi, -3000, 3000, 14, -4);
      powerout = ch3 + powerout;
      pde = de;
      hi = hi + dh/4;

看到红色的数字没,这是对I 的限制。 越大 悬停时间有越长,同时发生危险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网友:
不出意外。。。会继续半途而废~~

楼主:
更新几张照片 以免这帖子沉掉。 现在这个超声波定高程序和刚开始乱搞相比已经不错了。 动力也换掉了。

一共三个感度要改,还有6个限制参数。 一般陀螺仪最多就双感度调节。

一共三个感度要改,还有6个限制参数。 一般陀螺仪最多就双感度调节。

现在把红外壁障的线也接好了,由于有了之前的感度调节经验。调这个东西应该不复杂。

现在把红外壁障的线也接好了,由于有了之前的感度调节经验。调这个东西应该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