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鸟给个建议.重新入魔的问题

楼主(2011-03-24):
今年高三.高考完重入.
有少量基础.有练模拟...直,固都有.现在家里只有好小子的jj和电子设备.控是6ex hp 没有
电池
和充
能驾驭小型单浆.九鹰260,华科儿cb100 都行....现在有几个问题
前期不准备想3d什么的,只是悬停和航线,想直固一起玩.
1可否直接上450?
2控那些不用换了吧?作为新手.
3 是自己拼jj还是先论坛收整机?

网友A:
一、已经有了四通飞机的基础,可以直接上450,毕竟飞行性能更好。
二、6EX HP可以满足450飞机的基本操控要求。
三、支持DIY,二手整机对于新手来说太不适合了。

网友:
有米就上500以上的,当然是电的是首选

楼主:
回复 网友A:
1 那个控现在用来飞固...直的数据不会调...有说明书还是不会....
3 哪方面不适合??我还是要用练习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450配件便宜炸鸡成本小啊...500不好驾驭.毕竟现在遇到马达轰鸣还是有点怵..

网友A:
回复 楼主:
飞固定翼是在普通十字盘模式下,飞直机改成120度斜盘即可,具体可以参见6EX的使用说明.
二手整机问题多,不是新手可以搞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swsh那个东西....一直没看懂...说明书也是不清不楚的全是学术用语....那就自己拼咯...电子设备也全新咯?
控...我用xtr模拟器...我调到直机模式..数据觉得已经调好....搞3d都没反应的....

网友C:
XTR不好用。。。建议上凤凰3。0。。。。。。。你会喜欢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