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420主输出扫齿修复

楼主(2011-03-24):
近日炸机,DS420主输出齿轮(G5)扫齿,经仔细观察,舵机最大旋转角度大约200度,实际工作最大旋转角度90度左右,于是想将主输出齿轮转一个角度,避开扫坏部分齿轮,达到修复目的。
但主输出轴与主输出齿轮间是通过主轴上的凹槽连接的,需要进行处理。而且主轴与主输出齿轮连接只是为了带动电位器一同转动,连接没必要非常牢固。
基于以上考虑,进行修复,上图说明修复步骤。
经试飞测试,彻底修复!
希望对遇到同样问题的魔友们有所帮助,节约炸机成本!

网友A:
要是没限位块,怎么找中立点呢

楼主:
舵机的中立点跟限位块好像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没限位块,怎么找中立点呢

中立点是由电位器定的,与定位块无关。

网友:
我的DS420死舵(不动了)后拆开检查,电路板貌似完好,齿轮完好,直接给电机供5V电能转。至今死因不明。

网友:
大齿中间钻孔不妥,电位器柄与大齿打滑(没有限位)的话,容易导致舵臂360°狂转

网友:
向各位请教一个问题:
舵机里的电位器应该是限位用的吧,为什么输出大齿上还要限位块呢?

网友:
电位器失灵时就派上用场了

网友:
不错,要是能把限位块转180度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