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油车拉着火突然就熄火。间隔不到1秒钟。。 ...
请教一下。。油车拉着火突然就熄火。间隔不到1秒钟。。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3-24):
请教一下。。油车拉着火突然就熄火。间隔不到1秒钟。。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是啥车啊?
点火器别着急把

网友B:
点火器在著车后应多留数秒、加减油转速稳定才可抽离。
如抽离后即死火就是副油针太富油了。可每次顺时针方向微调1/8圈(贫油)再试。
也可能是火咀老化或积炭了,换个新的再试。
香港陈伯

网友:
我的夏利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