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铣床ZXM-16不知道怎么拆卸钻夹,有用过的朋友介绍一下

楼主(2011-03-24):
钻铣床ZXM-16不知道怎么拆卸钻夹,我扭下顶上的长的固定螺栓还是取不下来。另外,钻铣床ZXM-16不知道铣的效果如何,有用过的朋友介绍一下。

网友:
拧下吊杆后用下刀铁敲下

网友:
把主轴往下伸长,看看侧面有没有槽?插个楔形的铁片进去把锥柄顶下来

楼主:
下刀铁是什么工具?另外,这机器的立柱是空的吗?如果是的话,是不是加注水泥钢筋才好用啊?

网友:
借用老七的图--下面长三角形的东西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了解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图要收费的

楼主:
7KH,您好,在这里见面,高兴。。。。。
中午回去试了一下,还是敲不下来

网友:
拍几张主轴全方位的照片看看

楼主:
好的,晚上吧。

网友B:
还是敲不下来,7KH退费

楼主:
   主要是想准备换成铣刀杆,另外,哪位大侠有富余的铣刀杆出套给小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敲不下来,7KH退费

冤枉啊,这个床不是七爷的

网友:
下刀铁一点都不好,我的不用了,我的办法:把吊杆拧下插回去,倾斜,然后用锤子轻敲,很容易掉,注意下面放木头保护工作台,最好找个比吊杆稍粗的长铁棍,很方便的说,别跟我说你不知道什么是吊杆

网友:
看图。下刀铁很麻烦,还要下主轴,还要对孔,在低速档时主轴转起来很费力。麻烦,以后你准备个下刀棍,好用的很!知道悟空为什么厉害,因为有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