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IY辐射探测器

楼主(2011-03-24):
最近辐射泄漏搞到人心惶惶,连盐都抢光, 还有担心买到的二手设备会是辐射货。

万能的论坛,谁能教教大家如何D个辐射探测器,能天天带在身边的最好,像手表呀,手机呀。这样,喝口水都可以预先探测一下。

网友:
最好是核辐射消除器

网友A:
参考一下

个人剂量报警仪
·
产品型号:N92个人剂量报警仪
·
产品简介:N92型辐射个人剂量当量(率)监测仪,包括个人剂量监测和剂量当量率监测于一体的辐射监测仪器。可替代国内外大部分的个人剂量计和个人报警仪。

(只有一张名片大小!灰色款)

发货为黑色款,另有红色升级版(灵敏度更高

常用的名称:个人剂量报警仪、个人剂量计

N92X-γ辐射个人剂量当量()监测

仪器采用了最新型的低功耗嵌入式微处理器和经补偿的GM计数管做为数据采集和处理,具有响应快,测量范围宽的特点。可监测X、γ射线和硬β射线。普遍适用于核电站、加速器、同位素应用、工业X、γ无损探伤、放射医疗、钴源治疗、γ辐照、放射性实验室、核设施周围环境监测等领域,及时给予报警指示,确保工作人员的安全

仪器特点
-大视角液晶同时显示累积剂量和剂量率
-仪器灵敏度高,测量环境本底
-自动切换量程
-自动保存累计剂量和累积起始日期
-累计剂量和剂量率报警功能
-可预置剂量率报警和累积剂量报警阈值
-声音、振动、声音+振动、静音报警方式任意选择
-低功耗设计,电池电压状态实时指示
-具有实时时钟功能,关机后时钟正常运行
-断电后累积剂量可长时间保存
-内置故障检测、剂量率过载报警及保护功能
-测量时间根据射线强度自动选择,也可编程设置
-体积小巧,只有一张名片大小

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剂率:0.01µSv/h100mSv/h

累积剂量:0.00 µSv9999mSv

-能量范围:40Kev3.0Mev
-能量响应误差:≤±25%(相对于137Cs
-相对基本误差:≤±10%
-报警阈值:0.51.02.5103050100500 µSv/h
-防护报警响应时间:3
-显示单位:剂量率(µSv/hmSv/h)和累积剂量(µSvmSV)—国际标准单位
-供电方式:使用一节7号电池,功耗8mW
-重量尺寸:100g,95*64*18 mm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辐射泄漏搞到人心惶惶,连盐都抢光, 还有担心买到的二手设备会是辐射货。

万能的论坛,谁能教教大家如何D个辐射探测器,能天天带在身边的最好,像手表呀,手机呀。这样,喝口水都可以预先探测一下。

不知道探头好不好买.能买到探头应该不难.
还有就是调试.没有辐射源难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剂量报警仪·
产品型号:N92个人剂量报警仪·
产品简介:N92型辐射个人剂量当量(率)监测仪,包括个人剂量监测和剂量当量率监测于一体的辐射监测仪器。可替代国内外大部分的个人剂量计和个人报警仪。

http: ...

这么快就已经有卖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快就已经有卖的了.

呵呵,品种还不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剂量报警仪·
产品型号:N92个人剂量报警仪·
产品简介:N92型辐射个人剂量当量(率)监测仪,包括个人剂量监测和剂量当量率监测于一体的辐射监测仪器。可替代国内外大部分的个人剂量计和个人报警仪。

http: ...

开发兄,

你发个成品上来,莫非让大伙买个回来做逆向工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发兄,

你发个成品上来,莫非让大伙买个回来做逆向工程?

万能的坛子,众多的神人,正向的也不该成问题,期待

网友:
参考:盖格计数器

盖革计数器是根据射线能使气体电离的性能制成的,
是最常用的一种金属丝计数器。两端用绝缘物质封
闭的金属管内贮有低压气体,沿管的轴线装了金属
丝,在金属丝和管壁之间用电池组产生一定的电压
(比管内气体的击穿电压稍低),管内没有射线穿过
时,气体不放电。当某种射线的一个高速粒子进入管
内时,能够使管内气体原子电离,释放出几个自由电
子,并在电压的作用下飞向金属丝(上图)。 这些电
子沿途又电离气体的其它原子,释放出更多的电子。
越来越多的电子再接连电离越来越多的气体原子,终于
使管内气体成为导电体,在丝极与管壁之间产生迅速的
气体放电现象。从而有一个脉冲电流输入放大器,并有
接于放大器输出端的计数器接受。计数器自动地记录下
每个粒子飞入管内时的放电,由此可检测出粒子的数目。

网友:
参考:盖格计数管
(G-M)J408γ(CTC-8)型
核辐射探测
γ射线具有极强的穿透能力。人体受到γ射线照射时,γ射线可以进入到人体的内部,并与体内细胞发生电离作用,电离产生的离子能侵蚀复杂的有机分子,如蛋白质、核酸和酶,它们都是构成活细胞组织的主要成份,一旦它们遭到破坏,就会导致人体内的正常化学过程受到干扰,严重的可以使细胞死亡.

J408γ参数:
外径:23mm
总长:220mm
外壳材料:玻璃
最大起始电压:350V
最小坪区:80V
最小坪斜:10%
推荐工作电压:420V
γ灵敏度380(60Co)(cps/uR/s)

死时间:150(us)
本底:110cpm
工作温度范围: -40~+50
探测对象:γ

网友:
接下来的工作就简单了吧,百元到千元级别的都有了

网友:
用过一种和大手敏感词木仓一样的仪器,需要正对放射源方向。上海XX核仪器厂出的,不正对着射线方向都不行,小型的就更不准确了。只能适合工业场所检测已知辐射环境。奇怪的是,有时候车间外面反而比放射源附近更高。一直很怀疑他的灵敏度。

楼主:
貌似有很多不同的射线。。。什么 α,β,γ,χ,~~~~ψ~~ξ~δ~。。。。。

是否需要不同的探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有很多不同的射线。。。什么 α,β,γ,χ,~~~~ψ~~ξ~δ~。。。。。

是否需要不同的探头?

核辐射应该是多种射线的复合,这些家伙应该都是伴生的,不放心就再加个β
盖革计数管(G-M) J306β型
核辐射探测
β射线是一种带电荷的、高速运行、从核素放射性衰变中释放出的粒子。人类受到来源于人造或自然界β射线的照射,能穿透皮肤,引起发射性伤害。但是它一旦进入体内引起的危害更大。
型号:J306β
规格:
外经 23mm
总长 200mm
外壳材料 玻璃
最大起始电压 350v
推荐工作电压;400V
最小坪区 80V
最小坪斜 10%/100V
γ灵敏度 300cps/(60Co)
死时间 150μs
本底 80cpm
工作温度范围 -40~+50℃

网友:
你测到有核辐射,说明你已经中招了。。。

网友:
常态时应该能检测到宇宙射线,其实大地、岩石、生物、植物和我们自身都有大小不同的射线发生

有方向性的应该是有个一端开口的铅盒之类的东东

网友C:
盖格计数管+计数器电路,我刚刚买了一个,在路上呢

楼主:
以前用花岗岩铺地板,说放射性很高,后来就改为瓷砖(抛光砖),又有人说会致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盖格计数管+计数器电路,我刚刚买了一个,在路上呢

开源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盖格计数管+计数器电路,我刚刚买了一个,在路上呢

估计做出来后你就忙了,见东西就想测一测,见人就想测一测

网友D:
你这么快就能买下二手受核辐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么快就能买下二手受核辐射东西

机器我才不测呢,人家也是经过人工搬运才能运过来呀,又不是海上漂流过来的,要死日本的运输工都先死了,他们比较怕死,谁会帮搬运受过辐射的机器,所以,这个担心是有点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怎样?才200: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611165954
电磁辐射非核辐射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源啊!

嘿嘿,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做出来后你就忙了,见东西就想测一测,见人就想测一测

就像测一测海鲜市场上的鲜鱼,有没有辐射,最近又有人说不要吃海货了,NND,馋得慌

网友:
空气被污染了,难道你来就不呼吸了

网友:
测量范围:剂量率:0.01µSv/h~100mSv/h

一看就胡说。吹呗,不用ARM,单片机的频率能测出那么大?
这个范围单管是不可能的,这都几次方了?10的7次方,一般GM管也就3-4次方。

网友F:
不需要放射源测试,用本底倒算剂量就行了,国标嘛误差30%即可。用专业算法通过
标准铯137源校正能达到3%误差内,没有多大意思,校正一次800元。
这种管只能测伽马射线,测B射线需要带端窗的GM。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需要放射源测试,用本底倒算剂量就行了,国标嘛误差30%即可。用专业算法通过
标准铯137源校正能达到3%误差内,没有多大意思,校正一次800元。
这种管只能测伽马射线,测B射线需要带端窗的GM。

 高人出现了!
请更深入浅出指导一下~~~~代表全坛有兴趣的同学先谢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人出现了!
请更深入浅出指导一下~~~~代表全坛有兴趣的同学先谢过了!

建议买了管子的就按网上”塞外老客“的方法最简单,看看有没剂量辐射就行了,氖灯闪的快了就赶紧跑。要是换算剂量怪麻烦,就是校正也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