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新手入O。求教动力配置。。。

楼主(2011-03-24):
想买套淘宝上比较多见的65CM O,动力方面犹豫中,店家推荐时3674 KV1845 6S电。
或者3674 KV2770 4S电。。
但是自己手里有很多飞固定翼和450的3S电不想浪费。。。而且也不想在
电池
和
充电器
上再多投资(充电器是3S的)
想请问如果用3S电。。。3660 KV3600 或者 KV4050,比起店家推荐的配置速度会损失多少。。。。 浆用多大的合适?

网友A:
不知LZ手里的電是多少mah及c數,3660kv3600個人覺得配32至34漿左右。

楼主:
2200MAH,20-30C都有

网友A:
两個30c並聯成3s4400mah比較好,但玩得3至4分鍾左右。

网友B:
还是别把你玩飞机的电池拿来玩船,第一时间短,第二一不小心就大肚子,第三放电C数小,不暴力

网友C:
卖家推荐的配置都是极限暴力的配置 能达到8.9十KM 的速度, 建议楼主掂量掂量 有必要跑那么暴力吗? 我觉得跑那么个5.6十的速度已经很爽了,而且会玩得久些,对电池电调压力会小些也会更耐用些,没有必要非要配极端的玩法 配个1500KV 的电机 用你手上的电池可以了

楼主:
多谢各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