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A12铝材,H112热处理状态】--是否容易切削?----被铝弄怕了个鸟---

楼主(2011-03-24):
以前买的铝板,容易粘刀,估计是纯铝的;这次要做个工件,就到处打听容易切削的铝板后来得到一位卖家的指点说:
【2A12铝材,H112热处理状态】--容易切削的!

哪位懂行,进来指点一下吧!

网友:
我记得以前有高人说用酒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白兔拍的照片看着晕,罚你重拍!

就是!大白免的照片不行,强烈要求重拍.
另外铣铝方面我觉得我的小机铣出来的效果很满意,用的也就几块钱的铣刀,也没用切屑液,铣硬铝效果要好的多.缺点是无法下太大的刀,什么时候借个好相机再上个效果图.

网友:
白钢刀+煤油

网友:
回复 楼主:

 BS你

楼主:
大白兔拍的照片看着晕,罚你重拍!

网友:
看偶的刀杆跟刀粒,一刀1mm多点用手摇出来的 转速只有2000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怕~~~价格比JJ还利害

这个是高速的,可以去到3W转, 光滑如镜。

嫌贵? 按照以下的顺序找合适的刀具吧。

钨钢,金刚石,钻石。

最好当然是用天然钻石的, 绝对贵。。。  钨钢刀也能出到很好的光面。。。 金刚石是最佳的性价平衡点,不过要切记干的干,不能用液体冷却。

网友:
那个刀杆跟刀粒我都找到了,下午就能到,韩国的R02的刀粒,一片20,刀杆是C10-10的,嘿嘿,铝专用的

网友:
加切割液就不沾刀了

网友:
是指雕刻机加工吧?
车床、铣床解决铝合金不成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www.atistellram.com/Milling/default.htm
型号:5702VZ

只怕~~~价格比JJ还利害

网友:
感觉上铝合金铣刀比单刃的加工出来光亮多了

网友:
LY12超硬铝挺好切的

普通雕刻用3mm双刃螺旋铣刀就可以雕铣,不粘。
纯铝用单刃铝刀比较合适。
另外铝合金铣刀也很容易买。

网友:
有铝合金铣刀的,一只最便宜的大概是20左右,你试试,我弄了一些,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铣刀多给油。

这个记住了,印度神油伺候着,不怕JJ 不给力

网友C:
我是铣刀多给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