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8改造下,让GOPRO神马浮云了。

楼主(2011-03-24):
因为是用来航拍,所以ZI8有没有实时输出并不重要,而因为传感器要大得多,所以成像比ZI6好得多(之有我发的贴有比较)。
但ZI8作为航拍的缺点就是太长了,长带来的问题一是无法放进航拍架,二是就算改造云台放进去了,但力臂长的话会造成摆动也大得多,所以把ZI8改成GOPRO那样矮点的形状是很必要的。
和ZI6一样,ZI8也有个很麻烦的“耳朵”,不同的是这个“耳朵”在下部,所以ZI8还是无法改成横向的太“矮”。外壳是用装亚拓舵机的盒子改造的。

以下上机效果

楼主:
细节图

自制电池盒,粘在后面的盖板上,盖板压住电路板用热融胶粘住。

正面铜板处用海绵或泡沫塑料垫住

开关用发光管做的,旁边是SD卡口

HDMI口和2.5口

喇叭用玻纤胶布随便固定下,边上的圆孔是上相机螺丝孔。

网友:
来观磨了,好,顶你

网友:
支持DIY,8错,8错。

网友:
天与地
GOPRO还是神马~

网友:
  不错 希望效果一流!

网友:
和gopro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网友:
外形接近了。。。就是奇瑞和进口奇瑞的区别。。。。

网友:
很奇怪的设备!

网友:
神马还是神马的

网友:
非常不错的改装。

网友A:
 我也上图

网友:
哈哈还是楼上改的彻底

网友B:
zi8能外接摄像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zi8能外接摄像头吗?

能,请看我另一神马贴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6219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说的是外接摄像头

网友:
 呵呵,这是Zi8的cmos芯片板,原来是插位和主板连接的,LZ改成线接的了。

网友:
芯片对比图

从左至右分别为,canon ixus120 CCD芯片/ZI8coms芯片板/SONY CCD摄像头/ZI6coms芯片

网友:
老大...真是太强了..之前我也为偶的zi8烦啊..看了后可以借鉴了..

网友:
高科技产品不懂/

网友(2012-01-18):
Nokia82   改得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这个舵机盒子很豪华哦

网友D:
你改我改大家改!

手机不给力把微尘都照出来

手机不给力把微尘都照出来

网友:
楼上改了个什么?没看懂

网友:
把zi8的摄像头部分单独改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改我改大家改!

朋友请问你的线叫什么啊??哪里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上图

这个更厉害!
求解答:
1. 摄像头CCD板到主板的延长线怎么做的?
2. 以上延长线的屏蔽是否接地(负极)?
3. 主板没有屏蔽的话,画质是否受影响?
4. 主芯片的散热铜板是否也拆掉了?发热问题怎么解决?
谢谢啦!

网友:
把镜头独立出来,这个改造比较实用

ZI8是不是没有AV实时输出啊?

网友:
ZI8要立起来录像的!不能横着录像,个体也很大~所以,独立出镜头和一个CCD摄像头并在一起。机身放在飞机里面!这样风阻小,放在云台上随意转动!防振方面可以做的更好!
虽然ZI8不能实时输出,不过作为一部1080P录像机和狗比~~值!换个狗镜头!用CCD摄像头做实时差不多了!
开始改装也担心效果~~飞了几次没担心的必要!屏B都不用做!
我用铜丝做延长线!!就是XXD2212 电机用的铜线!不过有点粗,工具又不利超级难焊~!足足搞了一个星期,用AB胶粘死,用硅胶固定!回想起做这个太累了焊32条线~不知那些可以省了它!要搞的人要三思!

网友E:
标题
有排线买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秋,最后的图点解可以拿出来,不是焊死在板度?是摄像头那段的?

网友F:
盒子是JR接收机的包装壳。

网友E:
回头 也试试

网友G:
貌似这种插座可用????
zi8的插针间距是多少啊???
貌似是32针的,但是现成的插座好像没有32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