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的配件可以用在杂牌450上么

楼主(2011-03-24):
如题

网友A:
旋翼头和尾巴可以,机身不行,有时还得看是什么直升机

网友B:
GL450C是仿YT的,全部配件都可以用在山寨450上。

网友C:
一般的都可以,我的450C除了机身,已没有一样是原装的了。

网友D:
GL就是名牌吗
还有给您讲,所有国产飞机,GL飞机跟其他几乎都不通用的,很怪癖

网友E:
试试看就知道了

网友F:
旋翼头基本能用,但是有个地方不一样

网友:
我也在关注450Q的皮带传动能不能用在其他450上面

网友G:
450Q的皮带很长的,530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