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想学习用epp自制f3p,可以用上T8FG的控吗?

楼主(2011-03-24):
我想入T8FG控玩直机。
正好这里看到epp制作的f3p也很感兴趣。
本来没多想,认为T8FG可以控固定翼没问题的。
后来想到要制作小于150克甚至140克的F3P的话,
介绍制作的帖子,都没详细提到接收机的问题。
我想这里问问,T8FG原配的接收机可以做到F3P上吗?
还是说太重了,不适合,需要另外采购遥控器接收机?
先多谢各位大侠给予指点一下迷津。因为还未买T8FG,所以不知道其接收机重量如何,是否适合。

网友:
有米上FUTABA的F6004FF,430元左右,这接收机重量3.5 克,没什么可说的;

米少就来一套飞梦的2.4G DIY模块,装上T8FG,用的时候要关闭T8FG本身的2.4G发射,然后上飞梦的四通接收机,这个接收机重量大约2.5克,发射+接收共要240元左右;

至于T8FG原配的R617FS或R6008FS,也不是不能用,重量上要加多10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飞梦的2.4G DIY模块怎么装上T8FG?

网友:
要用飞梦的2.4G发射套件才行,方法如下 :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81762&highlight=

网友B:
 LZ你应该是问接受而不是控 此控就好比问杀掉一只鸡 用牛刀能不能砍死

楼主:
看过了,太吓人了。还是考虑破费上F6004FF接收机吧。
这个接收机完全兼容T8FG发射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应该是问接受而不是控 此控就好比问杀掉一只鸡 用牛刀能不能砍死

我原来以为T8FG控只能指定接收机的,现在看来
用这个控的情况下,可以选择用兼容的接收机,价格又能便宜点的。
就改问各位大侠帮忙推荐便宜实惠兼容的接收机,重量还最好轻点,可以实现150克甚至140克之下的F3P的制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FASST目前还真没有合适F3P的,只有一家有,2XX大洋,8通,不小也不轻

网友:
还是dx8吧。山寨接收2g

网友:
改控很麻烦的,弄不好保修也没有了。
有米就直接用futaba的微型接收 3.3g

想省的话,直接天7+2.4g微型接收。直机,固定翼都够,还便宜。

网友:
根本没改控,只是在控上加了点东西,看东西都看不仔细

网友:
楼主已经在Futaba2.4G 的路上一条道走到黑了
就别劝他换什么了
找找Futaba的微型接收机3.3克的靠谱

网友:
用过扶他爸的6004ff来说两句  不拆壳子4.3 拆掉壳子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