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们 看看这飞机咋样啊 正准备入手

楼主(2011-03-24):
F-FLY台风升级版450金属六通道遥控直升机/金属主旋头/液晶遥控

(请勿再发外部链接,斑竹留)

网友:
不咋样,精度一般,飞悬停和航线还勉强,要飞3D就不行了,控也不行,手感极差,还不太好调,据说还会莫名丢数据。还不如自己在坛子里找个成熟的配置,按配置买回来找老鸟帮忙组装调试,也多不了几个钱。

网友:
自己组一台,花同样的价钱配置整整比这个高一个档次啊

网友:
山寨中的山寨机,稳定性比较担心,一分钱一分货哈

楼主:
我是菜鸟啊  以前都是小飞机  三通道的    第一次入手大的电直  心里没底  也没有老鸟带  哪位大侠介绍点性价比高一点的450电直啊    万分感谢

网友:
性价比的话就 飞越 或者 非耐 吧。。。

网友:
机子垃圾 建议机子自己配 不算控 电池的话  花1500到2000 配个中规中矩的 空机买飞越299那个

电子设备必须要像样的 不能凑合!!!

网友:
我以前也老是看这些飞机…后来在论子潜水才知道确实不如自己配。要不你买KDS套机,这个还不错,朋友在飞,感觉不错!

网友:
想知道什么叫飞机玩你吗  把这个飞机买回家就知道了

网友:
如果新手没有老鸟带,不会调试,还是建议买固朗的套机,起码是能飞的。

网友:
那尾舵是dys的但是舵机后面竟然是futaba的,超级无语

楼主:
万分感谢 学习了  由于是刚入模 装机调机啥的都不会  所以先想买个套机  边飞边学边琢磨  像我这样的新手买450合适吗?  老鸟们  给点建议 买套机的话  给点适合新手的机型  谢谢

网友:
如果没看错的话,这就是山寨机。能飞,配件便宜,精度不咋行。玩儿玩儿先,以后换好一些的。

网友:
如果非要套机,k d s 固朗450 c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