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狂求指教

楼主(2011-03-24):
刚买到设备。。。。飞机也做好了。
那个电调第一次用是不是要先设置。。啊
我的是xxd30a的

网友A:
帮顶!
不太了解XXD
只用过HY的……不过一般情况下(看清楚是“一般情况下”)都不需要设置,默认就好了。

网友B:
谁卖给你的,找谁

网友C:
摇控器开,油门最大,电调接电,听见电机滴的一声油门迅速打到最小,在有一声滴的确认声就可以了,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