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不是最简单的定角磨刀器,请各位大侠轻点拍转头。

楼主(2011-03-24):
需要切一些东西,需要非常锋利的刃口,而又要求刀体本身有一定的强度,所以单面刀片、剃须刀片或者裁纸刀刀片都不合适,
所以打算采用木工刨刃,优点是刀体结实,经得起榔头捶打,由于是贴钢工艺,所以不需要费很大的劲就可以把刃口磨得很锋利。
但是问题出来了,手工磨的时候,由于磨刀的角度很难保持稳定,所以磨出来的刃面是弧形的,倒是不影响用,但是毕竟不好看,
对于一个吹毛求疵讲求完美没事闲着折腾不止的人,我决定D一个简易的磨刀器,考虑了很多方案,最终选择了如下图中的方式,
虽然不好看,但是很实用。
新刨刃到手很难磨,因为粗加工之后的尺寸精度和加工余量都比较大,
需要先粗磨。我使用的是办公室的大砂轮,很粗,磨削效率比较高。
然后是细磨,我使用的是400#的氧化铝油石,
接着是精磨,我使用的是600#的氧化铝油石,
这时,刃口已经很锋利了,一般使用足够了。
接着,我又用800#油石和1200#水砂纸进行了进一步的精磨,效果很明显。
磨刀过程中,不停地要测试刃口的锋利程度,我一开始采用的办法是用手指头摸,初步磨出刃口后,手指刮摸时的感觉显得比较沙,
这种感觉很难用语言很准确地表述出来,大家肯定还有更好的办法。
接下来,精磨的时候,我测试刃口的方式就是刮汗毛,磨好两把刨刃,我左手手背上已经光秃秃的了,细小的汗毛都被刮干净了。。。

定角磨刀器

定角磨刀器

换个角度看看

换个角度看看

使用中的效果

使用中的效果

两个刨刃,左边的是用定角磨刀器磨的,右边的是较早前完全手工磨制的

两个刨刃,左边的是用定角磨刀器磨的,右边的是较早前完全手工磨制的

两个刨刃

两个刨刃

网友:
好办法,简单实用,谢谢分享!

网友:
是够简单的了,鉴定完毕。。。。。。

网友A:
刨刃磨完后要把刃口的两端适量的倒一下,省得刮出料来带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刨刃磨完后要把刃口的两端适量的倒一下,省得刮出料来带棱...

谢谢提醒,
不过我这两个刨刃都不是用在木工刨子上的,只是用刨刃来做刀具使用,切一些不太好切又要求切口很整齐的东西,
主要是用榔头打刨刃,去剁被切的材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
不过我这两个刨刃都不是用在木工刨子上的,只是用刨刃来做刀具使用,切一些不太好切又要求切口很整齐的东西,
主要是用榔头打刨刃,去剁被切的材料。

 是我看文章不仔细,以为是刮木料用.用油石磨后再用浆石备刃,刃口使用时间更长...

网友:
实用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看文章不仔细,以为是刮木料用.用油石磨后再用浆石备刃,刃口使用时间更长...

请问浆石是什么东西?我没有听过。
请指教啊。。。。。。。。。。。。

网友:
磨刀能看出功夫深浅!!好

网友:
放两个轮更好。

网友:
好  简单实用

网友:
很不错的做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浆石是什么东西?我没有听过。
请指教啊。。。。。。。。。。。。

我用过,类似页岩的石头,但不分层,硬度比页岩稍高,但比油石低很多,强度比页岩大一点点,没那么脆

用它的作用类似抛光,将刃口的细小毛刺磨掉,圆润(微观)的刃口更耐用

网友:
刀刃的锋利与否,不必拿指头去试,也不用刮毛来试,拿起刀刃,刀刃正对眼睛观察,看不到刀锋就是磨好了。

网友:
浆石磨完,再用厚牛皮被下刀,最快

网友:
简单实用!

网友:
应该算是最简单的了吧?!

网友:
实验刀口是否锋利,可以30度左右在指甲上轻切,不打滑就是锋利,打滑就继续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类似页岩的石头,但不分层,硬度比页岩稍高,但比油石低很多,强度比页岩大一点点,没那么脆

用它的作用类似抛光,将刃口的细小毛刺磨掉,圆润(微观)的刃口更耐用

以前业余做木工活总结,只用油石磨的刨刃连续刮木料可以用两个小时,如果再用浆石备刃可以用到3个小时(只是大概的比喻);
还有句俗话是:磨刀不误砍柴工.
再就是:哪个单位木工被电刨伤了手的,自己都不敢明说原因.只是因为他懒,不去卸掉刨刃去磨一下.结果就是自食其果...

网友:
这就是最好的创意,简单,有效

网友(2018-12-18):
木工师傅!!!!!!!!!!!!!!!!!!!

网友:
不看广告
看疗效!

网友:
好方法,用两个滑轮,滑轮上面用块强磁,不就是什么刀都可以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