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个不改动330X机架使用9-10寸桨的办法,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楼主(2011-03-25):
330X使用KV1050的电机,这个电机在2S电池下使用10-11寸桨,3S电池下使用9-10寸桨效率最高。
可330X的机架限制了桨的大小只能使用8寸桨,再大的桨会互相碰撞,所以才有扩展机架卖。
我想如果把电机的高度差开,使互相碰撞的桨在不同高度旋转,也就是正向旋转的桨在一个平面,逆向旋转的桨通过抬高电机到另一个平面上,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如图:

大家认为这个想法可行吗?

网友:
会互相干扰

网友:
您的想法很好 但这样做 会有扰流 会干涉到344的工作 建议您慎用!!!

网友:
螺旋桨不在一个平面 但是同在一个水平面没问题     但是桨与桨之间一定要留有一定的距离   否则气流干扰!!

楼主:
恩,桨之间的干扰,我想共轴双桨机应该更厉害吧,那个都能飞,至于会不会影响334,我倒觉得不会吧。

网友:
效率是整体概念,为了发挥电池而忽略气动效率你是第一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桨之间的干扰,我想共轴双桨机应该更厉害吧,那个都能飞,至于会不会影响334,我倒觉得不会吧。

共轴双桨的转速很低 330X-S 的转速要比lama高很多 所以 有扰流是肯定的 但具体会不会干扰的飞行效果 这个建议楼主要谨慎  小心得不偿失!

网友:
这个问题容易解决,做一块特制的马达板往外移动一点应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