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3+平衡仪 航拍 航线飞行

楼主(2011-03-25):
原来的Y6 改成了Y3  飞行非常稳定,可折叠模式,折叠长度50CM 宽12CM   起飞重量865G  2200 25C电池飞行8分钟 30C 10分钟。并将手上多余的平衡仪加在了Y3上,非常稳,时间关系只做了初步的调整 试飞时天色比较晚,暗了点。航拍搭载ZI6PRO  由于没有像到好的办法减震 直接绑在Y3上 有震动,主要测试Y3加平衡仪的航拍性能,初步成功。

飞机上视角

最后请教大家怎么做减震,ZI6PRO裸体加了块锂电池52G

网友:
无耳

不错不错,,下次来你家看看高清的来,,

楼主:
谢谢大家帮顶!不知道摄像机该怎么减震!请大家帮忙啊!

网友A:
用的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飞控?

用的KK飞控

网友:
请教各位,直升机能用什么飞控,价格实惠效果又不错的

网友:
不错,很稳了,这种程度的晃动完全可以用软件处理掉。

网友:
效果真好!请问平衡仪是如何连接的?

网友:
减震的话绑的时候垫块泡沫

网友:
强烈要求楼主出个制作教程,或者给个jj的图片

网友B:
楼主的ZI6PRO焦距没调好: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ZI6PRO焦距没调好:loveliness:

兔哥,请教下怎么调节Zi6的焦距啊 我是凭感觉搞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