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8通道,还有两个通道能不能搞点什么吗?

楼主(2011-03-25):
比如放一把机枪与一把炮弹上去……威力杀不死人就可以了!有没有高人diy,求教程……

网友:
那你用多大的飞机来载啊。

网友:
我是新手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想法。。。
现在不会这样奇思妙想了,但还是新手。。。。

网友A:
 楼主飞机会调了么…这是神马浮云想法…
不过本地还真有能发dao dan的450

网友:
肯定有用啊!上像真机壳瞠可上起落架,上灯光也行吧,用途多着…

网友:
可以发射火 箭 开关灯 起落架  拉烟...........................

网友:
我就用来点火发射火 箭!很爽!

楼主:
怎么搞的!!!坐等搞火 箭上去的高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飞机会调了么…这是神马浮云想法…
不过本地还真有能发dao dan的450

基本上默认设置也可以用!不用怎么调

网友:
可以装支打XX弹的电动机关枪,不可要确保飞机能带起1KG左右的枪

网友:
问一下自旋兄

网友:
一个加无副翼,一个拉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