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便把KK飞控的起飞检查翻译了一下

楼主(2011-03-25):
原文见
http://www.kkmulticopter.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55&Itemid=57

正文
re-Flight Check
起飞前的检查

1.

ADJUSTING:
1.
调整

Transmitter throttle adjusting:
遥控器油门调整

-Turn on transmitter and flight controller.-If led does not turn on and stays on, lower your trim. -If still no go, you mayneed to reverse the throttle channel.
-On Tri v1.5 Quad v4.5 firmware above, youneed to Arm your board by putting the left stick down and to the right for theLED to come on. If this does not happen, adjust your throttle and yaw trim downand to the right on your transmitter.
打开遥控器和控制器电源, 如果LED没有 并常亮 , 向下调整遥控器的油门微调, 如果不起作用话, 可能你需要把油门通道反向,
Tri 1.5 Quad 4.5以上的FW, 需要通过左遥控杆设置到右下来激活主控板, 此时led会点亮, 如果没有反应的话, 检查并下调油门和Yaw的微调, 并且可以尝试一下遥控器的右摇杆

Initial transmitter ATV/servo rangesettings:
初始化遥控器 ATV/舵机的行程范围设定

-pitch (elevator): 50% -roll (aileron): 50%-yaw (rudder): 100%

Initial gain pot values is 50%. Increaseuntil it starts to oscillate rapidly, then back of until it is stable again.Fast forward flight needs lower gain.
初始化陀螺仪电位器至50%, 逐渐往上调, 直到 飞行器在 有摆动的时候能够迅速恢复到稳定状态, 快速向前飞需要较小的电阻值

Too low gain is recognized by hard tocontrol and/or always want to tip over.
太低的电阻值会导致 控制困难 并且/或者 倾覆

ESC throttle range:
电调油门范围设置

-Turn yaw pot to zero.
调整Yaw 电位器值 0
-Throttle stick to full.
遥控器油门操作杆调节到最大
-Turn on flight controller.
打开飞控板
-Wait until the ESC's beeps twice after theinitial beeps. (Plush and SS ESC's)
等待 电调 初始化 beep声后 两次 beep(PluskSS 电调)

-Throttle stick to off. ESC's beep.
油门操纵杆到最小, 电调beep,
-Turn off flight controller.
关闭飞控版电源

-Restore the yaw pot.
恢复Yaw电位器到原位

Checking transmitter channels:
检查遥控器通道设置

-Take off the propellers.
取下螺旋桨
-Turn on transmitter and flight controller.
打开遥控器和飞控版电源
-Set throttle to about 1/4. Motors shouldstart.
油门操纵杆设置在1/4, 电机应当启动

-Move pitch (elevator) stick forward. Backmotor should speed up. If not, reverse pitch (elevator) channel.
调整Pitch(升降舵), 后电机 加速, 不然, 调整升降舵通道反向

-Move roll (aileron) stick to the left. Rightmotor should speed up. If not, reverse roll (aileron) channel.
向左 调整(Roll)副翼操纵杆, 右侧电机会加速, 不然, 调整副翼通道反向

-Move yaw (rudder) stick to the left. Frontand back motor should speed up. If not, reverse yaw (rudder) channel.
向左调整Yaw(方向舵) 操纵杆, 前置 后置 电机会加速, 不然, 调整 方向舵 通道反向

楼主:
Checking gyro directions:
检查 陀螺仪 方向
-Take off the propellers.
取下螺旋桨
-Turn on transmitter and flight controller.
打开遥控器和飞控板电源
-Set throttle to about 1/4. Motors should start.
油门设置在1/4 , 电机并启动
-Tilt quad forward. Forward motor should speed up. If not, reverse pitch gyro.
向前倾斜多轴飞行器, 前置 电机 会加速, 不然, Pitc陀螺仪需要反向
-Tilt quad to the left. Left motor should speed up. If not, reverse roll gyro.
向左倾斜多轴飞行器, 左置 电机会加速, 不然, Roll tly需要反向
-turn quad CW. ront and back motor should speed up. If not, reverse yaw gyro.
顺时针旋转多轴飞行器, 前置和后置电机会加速, 不然, Yaw陀螺仪需要反向
1: Set roll gain pot to zero.
设置Roll电位器置0
2: Turn on flight controller.
打开飞控板电源
3: LED flashes rapidly 10 times.
LED快速闪烁10次

4: Move the stick for the gyro you want to reverse.
调整你想 反向陀螺仪的 操纵杆
5: LED will blink continually.
LED会持续闪烁
6: Turn off flight controller.
关闭飞控板
7: If there is more gyros to be reversed, goto step 2, else set roll gain pot back.
如果有其他陀螺仪需要方向, 重复第二步骤, 不要忘了把 Roll 电位器 复位

Final check:
最后的检查
Hold the quad firmly over our head, give about 1/2 throttle slowly. Hold it steady when you start increasing the throttle, becouse it calibrates its gyros when throttle leaves zero, and then the gyros need to be at rest.
把四轴飞行器举过头顶, 缓缓推1/2 油门, 在推油门的同时保持稳定, 因为油门在最低的时候, 飞行器在校准它的陀螺仪, 然后陀螺仪会有一个回复过程
If it tries to twist away, check propeller and motor directions, gyro placement and trim settings. A slight twist is OK.
如果飞行器尝试摇摆, 检查螺旋桨和电机 旋转方向, 陀螺仪位置 和 遥控器微调
飞行器轻微的晃动 不是问题
If not, try to twist the quad. It should resist your movements. And also more gain gives more resistance. If it starts to oscillate, reduce the gain.
如果不行的话, 轻微晃动飞行器, 飞行器应该会朝着你运动的方向 反向运行 ,
较大的电位器阻值会带来更大的阻力
如果飞行器开始摆动, 减小电位器的阻值
If you need to reduce the gain below 40%, something might be wrong.
如果你持续调整电位器阻值直至低于40% , 可能有些设置有问题
Note: the correct procedure for taking off from the ground is as following:
正确的起飞方法
1: The quad and its propellers needs to be motionless.
飞行器和螺旋桨应该静止不动
2: Increase the throttle (collective). Just as the throttle leaves zero, gyro calibration is performed.
缓慢增加油门, 仅仅让油门离开最低位, 陀螺仪开始工作

3: Enjoy! And remember to close the throttle if you lose control. Much less damage.
        Do not use bigger propellers than you need. Light propellers gives faster response and more stability.
不要使用过大的螺旋桨, 轻巧的螺旋桨有更好的反应速度和稳定能力
        Try to get it to hover at about midstick (1/3 to 2/3 throttle). Use smaller/bigger propeller, different motor Kv or more/less cells to achieve that.
尽量把油门保持在1/3和2/3的地方, 不同的螺旋桨, 不同KV值电机 和电池会有不同的设定值

网友(2011-04-25):
调整你想 反向陀螺仪的 操纵杆
这个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