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到3万能入什么样的数控铣床,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下

楼主(2011-03-25):
家里有台车床了 ,但是就是少台数控铣床,有很多东西需要加工,但手上资金现在也不是很多,想入台小型的数控铣床,麻烦请大家指点和推荐一下谢谢了~~~2万到3万之间吧

楼主:
本来想自己做的,但不董程序。东西到是可以买到,我是台州着边的在路桥可以找到很多2手的拾服电机~~~~~价钱也便宜,就是不知道需要如何接发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这个价位买不到什么好数控铣,自己D的话资金却很宽裕,回旋余地也大
至于电控都是现成的东西,没什么难的,多看看相关的基础资料就够了
遇到自己实在解决不了的问题再拿到这里问,大家都会帮你解决的
这么多高手在,是不会被这玩意难住滴
1W买个铣床,1W改造,足够了

网友A:
我有心走这条路,正在努力
我计划改7045、ZX7550或ZX5015
现在迷糊中,不知道哪个更好用
ZX50也是个选择,便宜很多,不知道性价比是否更高些

网友B:
西马特有的好象

网友C:
一定要买个好的来改,不要图便宜,这是改造的基础。否则改好后也没有精度。

网友D:
只花2 3万只能自己做了,找人改的话,2 3万也只够改装费

楼主:
那就自己买配件自己D算了,
控制器需要什么样的
撕服需要哪3个撕服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E:
参考一下成品机的参数,选择机型,可能需要消回差或者换丝杠,然后选择合适功率的伺服、电源、插头什么的附件,自己加工好连接模块等零件,就可以开始打表组装了!要求高的话可以买套系统去!
同样的成品大概在20多万,自己做好一点的话5W左右!
我没做过,今天刚去石家庄的展会看了下!

网友F(2011-05-06):
只能买一个,还差一点儿

网友G:
2-3 万的 雕刻机到处都是 ,就是不知道性能怎么样,

网友H(2011-06-07):
我也想做,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I(2011-07-24):
还是自己D有意思吧

网友J:
找个结实的J身自己D,像影忠那样,但要达到或恢复到原来机床的水平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