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楼主(2011-03-25):
我手头有两个直流减速
电机
有两个有刷双向电调有天8控和接收有
电池
,请问做个电动坦克还需要什么电子设备他们之间怎么连接才能实现前进后退转向的功能

网友A:
电子件的话就是缺少坦克声组主板了,但是看你要做什么坦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只要求做个地盘能实现前进后退转向的功能就行

网友B:
如果都各方面可以的话,可能只需要一个v尾混控。至于减速电机拉不拉得动你的坦克,跟驱动轮怎么连接,这些就看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淘宝上那种300转的行吗一个驱动轮一个

网友:
去哪买V尾混空呢 好像淘宝我搜索了下就一个啊 知道的给个链接

网友B:
300转可以的,但是速度只是一般而已,你的电调能上几伏,淘宝上搜一下:v尾 固定翼

网友C:
已经可以转起来了! 只需要个底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