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距的问题,头疼!

楼主(2011-03-25):
YT450SP,斜盘舵机INO-LAB 202  控JR DSX7
Normal螺距曲线:25% 30% 50% 75% 100%(对应的度数:-3 -2 0 5 10)
郁闷的是,最后这个10对应100%和螺距尺不平,有影响不?

网友:
最大螺距达不到10度罢了

网友A:
你好
看到了你的短消息。
正常,没影响。
你应该知道螺距尺的正确用法。
平衡杆水平,螺距尺上边与平衡杆水平,然后螺距尺对应的度数就是大桨实际的度数。
从你的图片看,你说的“10对应100%和螺距尺不平”
就是度数大于或小于10度一点点(我看图片是大于),这样很好了,就是这样的。不一定精确10度。

网友:
我飘过,一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看到了你的短消息。
正常,没影响。
你应该知道螺距尺的正确用法。
平衡杆水平,螺距尺上边与平衡杆水平,然后螺距尺对应的度数就是大桨实际的度数。
从你的图片看,你说的“10对应100%和螺距尺不平 ...

感谢你的回复!那就放心了!谢谢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样大桨螺距还达不到10度呀,需要调节机械传动部分或增加斜盘舵机的最大行程量或增加PIT混控里的百分比。

网友:
螺距1点(分别按1,2,3,4,5算)设成0,调整连杆到螺距-2。3点保证螺距5~6度,5点+9就可以了。2点螺距大约在2~3度。4点保持3~5点的平滑。
以上个人意见,按自己喜好设置就可以了。找老帖子,看下曲线应该什么角度合理吧。按你现在螺距,飞不了3d飞不好悬停

网友:
补充下,螺距设成这样估计是新手吧。最大螺距不用设那么大,新手一个满油门就可以收工回家了。

个人想法。悬停螺距记得是5~6,自己选个舒服的,然后曲线设置成直线,保持那个螺距。然后飞到悬停,满电开始到飞3分左右,观察悬停时候油门的范围。然后油门曲线重点设置成刚才范围的中点,设置油门中点附近螺距为你的悬停螺距。油门曲线是开始急上升,然后平缓上升。
比如1点是0,2点是50 3点是60 4点70 5点80。举例而已。不要直接这么设置。不是高速航线的话5点没必要满油门。

网友:
虽然整不明白,还是学习下。

网友:
里面的道道真不少。又学习了。

网友:
这个我感觉纯看各人喜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