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楼主(2011-03-25):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把那个光驱给拆了,
可是我怎么也不知道怎么弄转它?
郁闷死我了请教大家
最好给个电路图 谢谢
最好详细点,菜鸟一只  见笑了  我邮箱shbwyl@126.com

网友:
照片里那个是步进马达 要想弄转它得有个驱动电路 那个驱动电路在那个光驱的电路板里面的 只要你肯下功夫 就能找到

网友A:
连到雕刻机的驱动上应该能转吧 试试吧!!反正不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到雕刻机的驱动上应该能转吧 试试吧!!反正不会坏!!

嗯,看引线应该是2相步进

网友:
在板子上找驱动芯片吧,要自己搭很麻烦滴

网友:
太小了,没有什么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