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怎么改美国手啊?求教程!

楼主(2011-03-25):
谁能给个教程啊,将6EX改成美国手的,有南京本地好心模友帮我改就好了额。。。

网友:
没改过6ex 改过天地飞和futaba10C 就是拆开控,然后把油门的弹簧和压片换到另一边,然后再控里设置一下模式为mode2。不复杂 大胆拆吧

网友:
先换弹簧,然后按住左边2个按钮开机 设置为2 再关闭打开 就行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试试,以前看个帖子说还要换电位器的,怕弄坏了

网友:
我的就是日本手改美国手的!
把油门的弹簧和压片互相对换到另一边!
然后按住左边2个白色按钮开机 设置为模式2,关机!
后来我把IC块也换了!!装个6384A成了原生6EXP版本!

楼主:
拆开看了下,左摇杆的压片拿到右边没地方装啊,右边没那孔;右边的弹簧我看了下,难拿,弹簧的一端是固定在底下的,左边也没有装弹簧的地方。

楼主:
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 ... p;page=1&extra=
这上面有图片,麻烦大家看下,两边摇杆安装孔,各部件不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
1、两边装压片的位置是关于原点对称方向。
2、除移动弹簧外,还有个挂弹簧的杠杆之类的一条杆也要取下来装右边去。

网友:
看下图,已经改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