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4轴新手求助!!!

楼主(2011-03-25):
我的控是FUTABA10C 飞控板是KK5.5 XXD30A电调 为什么我一接电4个
电机
有3个在响。好像没收到信号一样。板子跟控确定没问题,电调单用也没问题。可能跟设置有关。我用的日本手。方向向左或者向右都没有用。油门反转也没有用。天啊。。。太折磨人了。。。

网友:
你的是X650吗?如果是的话可以接上电脑调整下中立点,可能和这个有关系,我上次遇到过就是这样弄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神马是X650???能具体说说吗???谢谢

网友B:
是油门没解锁吧?找卖家要方法。

网友C:
我跟楼主设备基本一样,只是电调是10a的,没遇到这问题。你说电调单独没问题是一个一个单独接到kk飞控板上对应的接口,还是单独接接收机测试的。试试这样看,比如你原来接1号的电调没问题的,那就把2,3,4号依次单独接到kk板一号口试试,试的时候只接那一个别的空着;然后再单独接到该电调对应的接口,同样别的空着。确认下是不是板子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上的好主意! 我现在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