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钳工做了辆独轮车,请大家点评一下,哪些地方修改会更好

楼主(2011-03-25):
全手工做了辆简单的独轮车,材料用的是8mm方钢,8mm圆钢,轴承。结构显得简单了些,想再修改修改,大家帮忙看看,顺便指点指点。另外喷漆方面也请指点指点。

楼主:
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楚

楼主:
图2

不清楚

网友:
最好作旧处理。

网友:
嗯,这车的负重能力毋庸置疑,肯定是自重的百倍以上
话说印象里这种独轮车是山东的吧
山东肯定有,别的地方我就不清楚了
我小时候在山东住了2年半,印象颇深

网友:
俺家想当年  有两台这样的车呢

网友:
给它装个帆吧,就象船帆一般.这样推起来轻松些

网友:
不错,用木头效果会更好

楼主:
大家帮忙提提建议嘛,我改改,然后喷漆,请问一下仿木漆怎么弄啊,还有就是东西已经拼装好了,在不拆开的情况下能喷漆吗

网友:
这东西到处都有,以前的常走小路,这非常好用,在我们这里叫鸡公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还有吗,可以给我看看实物吗,好修改修改,现在想不好怎么去完善它

网友:
工艺不错,挺好~就是轴承是败笔,这东西能转就行吧,干磨轴就没什么问题吧~轮毂上的条幅细一点.

网友:
说实话,比较粗糙。多看看精品帖吧。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我高二学生,有机会的话好想请教请教

网友:
顶,LZ的钳工技术不错。如果各部分的材料,能按照实物比例去做,就更好了。

网友:
百度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手工做了辆简单的独轮车,材料用的是8mm方钢,8mm圆钢,轴承。结构显得简单了些,想再修改修改,大家帮忙看看,顺便指点指点。另外喷漆方面也请指点指点。
两个车把地方少了根驮到脖子上的绳子.小时侯看到大人用这种车拉石头都有根绳子套到脖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打算手握的地方锯掉点,然后接上圆弧链接的圆钢,然后弄上底座,装上绳子

网友:
有点比例失调,不好看。
鼓励一下吧

网友:
对呀,车把要做成圆形的,用砂轮机或钢锉打磨成圆的就好了。

楼主:
能说说哪些地方改会好些吗?

网友:
太小了只能装一根烟。

网友:
够粗壮的

楼主:
喷什么漆好啊,有谁可以教教我吗

网友:
做得很结实,好手艺,不需要改进了。

楼主:
做静态模型的高手可不可以教教我啊,时间不多了,另外装配好之后弄的好仿木的颜色吗

楼主:
求高手指点啊

楼主:
谁可以叫我如何做旧啊!!!感激不尽

楼主:
实在不行我看随便喷个漆算了……什么颜色好呢?

网友:
 还差绳拚吧!绳子绕过脖子搭载两肩膀上。

网友:
轮子要加宽,这样就不会倒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