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尾悬停小有收获啦

楼主(2011-03-25):
练习模拟器2月了,对尾悬停终于练得差不多了:loveliness: !副翼稳稳的,升降位移不大能控制住,不是太稳。尾翼方向在加紧练习,自旋停不行啊!悬停中只能转一圈(慢速)飘得厉害。老鸟指点一下,或发个自旋停练习的视频,学习一下。真机还不敢动啊!还有现在可不可以用真机练习对尾悬停

网友:
上真机当然没问题了

网友A:
最好不要上真机。
自旋本来就是下下下节课的内容,你非要现在练。
建议你对尾和左右侧悬停都自信了再上真机,因为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网友:
看你的天分了。
我是小飞机四面悬停都会了,当然还不熟练。
第一次上450,一样首飞就炸。

网友:
最稳妥的是四面悬停都过了。

但是外场风不大的话可以上真机来感觉下,建议时间别太久。

网友:
不上真机,模拟器永远找不到感觉。手感差别太大。

网友:
真机比模拟好飞,没有模拟器这么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上真机。
自旋本来就是下下下节课的内容,你非要现在练。
建议你对尾和左右侧悬停都自信了再上真机,因为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我练的模拟器有8关;1-副翼,2-副翼+螺距;3-升降;4-升降+螺距;5-副翼+升降;6-副翼+螺距+升降;7-副翼+升降+尾翼;8-螺距+副翼+升降+尾翼。你的意思是先练1-6关(四面)练成后再练7,8两关是吗?这两关是练自旋停和航线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练的模拟器有8关;1-副翼,2-副翼+螺距;3-升降;4-升降+螺距;5-副翼+升降;6-副翼+螺距+升降;7-副翼+升降+尾翼;8-螺距+副翼+升降+尾翼。你的意思是先练1-6关(四面)练成后再练7,8两关是吗?这两关是练自旋停和 ...

直接螺距+副翼+升降+尾翼,从对尾开始,否则要坏手。
我是练到4面能不炸了,满天能乱飞了,再摸真机,基本就很少炸。当然严格的4面悬停到现在还在慢慢完善。

网友:
我的真机在练四面了,模拟器对尾都很难。两者手感差别好大。

网友:
两个月还在练对尾,你耐心真好!
我觉得模拟器主要是熟悉舵,练到不要错舵就可以了,该上真机就上真机了,炸就炸了呗,不炸能长技术?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炸机长技术!

楼主:
 米少炸不起啊!

网友:
多炸几次才会长记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米少炸不起啊!
越怕炸就炸的越厉害,上真机一定要把心理关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