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车怎么车螺纹

楼主(2011-03-25):
不用挂轮
用同步带
带丝杠
行吗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age%3D2&page=15
,,,,,,,,,,,,,,,,,,,,,,,,292楼

网友A:
用同步带? ,,,,,,,,,,,就直接加步进电机,,,,,改数控了

网友:
记得坛子里以前有位前辈教过,就是自制车车螺纹的,题目好像叫《微型车床……》什么的,你搜一下咯

网友B:
换想要螺距的丝杆不就行了吗 不过感觉有点多此一举 既然有走刀丝杆了就不在乎添加几个挂轮了

楼主:
以前在坛里看到用链条带丝杠挑扣 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这是个超级经典的方法 应该让楼主多悟一下

网友D:
找几个不同螺距,标准的螺距的螺杆螺杆若干,靠模的原理车螺纹。就是螺杆带动螺母,带动刀架托板移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