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HG830陀螺仪通电自检后老是会向一方向慢慢的动

楼主(2011-03-25):
各位请教一下,我的HG830陀螺仪通电自检,自检灯长亮后舵机老是会向一方向慢慢的动(调试时电机线没接上),控上打到一般模式时也会动,控上的感度自锁是75%,一般模式是65%。自检后瞬间是在中立位置,随后就动掉了,这样动的话我一直找不到中点。帮我看看这陀螺仪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A:
重新设置一下陀螺仪中立点,还不行就调方向微调直到尾舵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设置一下陀螺仪中立点,还不行就调方向微调直到尾舵不动。

错了,应该是把第五通道控制调反过来,然后在把控上的陀螺议模式换一下

楼主:
问题是我又买了个GY650装上就设置了一下通道反向,装上后舵机不会动的。HG830装上后随便怎样设置都不行,准备是后天发回给商家让他看看是怎么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