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高速喘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1-03-25):
15级甲醇发动机,怠速正常很稳,风门最大的时候转速上去后有点喘,就是转速一阵高一阵低周期变化,但是也不熄火,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应该是油路故障,小油针关半圈,大油针开半圈 试试。

网友A: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油门推拉杆,让它有一点向外侧(掰)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油门推拉杆,让它有一点向外侧(掰)的状态。

这个是什么道理?能说详细一点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节气门横向(左右)有约半毫米的间隙,如果推拉杆处于垂直状态或稍向内侧,
很可能造成节气门左右有规律性来回移动。使发动机的供油(时贫时富)忽高忽低。

网友:
大油门发动机咳喘,没熄火,下一步应该一直大油门,2分钟2分钟的调节主油针(具体是正时针方向还是逆时针可以自己试,调错了马上回来不会熄火),找到发动机最高转速,声音比较尖比较脆的时候,在向逆时针方向回2分钟(回两分钟是开大一点主油针,让发动机富油一点点)
在执行以上操作的时候如果怎么调整发动机跟随性都不好,
那么就得动动副油针了!
如果还不行就检查油路应该可以解决!
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
大风门时副油针不起作用,慢慢关主油针仔细感觉转速变化,发现转速开始降低时说明开始贫油了,这时慢慢开油门恢复到贫油前状态就是最高转速了,然后再开两格油门。

网友:
呵呵,我的和你的一样情况,郁闷调解中啊

网友:
供油问题?

网友:
有点像贫油

网友:
很明显贫油,关小主油针

网友:
纠正一下,是开大主油针

网友:
应该是富有吧,

网友:
止咳糖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