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高速的时候喘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3-25):
15级甲醇
发动机
,怠速正常很稳,风门最大的时候转速上去后有点喘,就是转速一阵高一阵低周期变化,但是也不熄火,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高速贫油

网友B:
富油吧...一般貧油是叫聲尖銳的

网友C:
应该是富油,查看化油器进气口可看到跳动的油滴,收小主油针,转速会上升,跳动的油滴会逐渐消失。

网友C:
不是高速贫油,高速贫油时转速会迅速上升,导致更加贫油而突然熄火。应该是富油,查看化油器进气口可看到跳动的油滴,收小主油针,转速会上升,跳动的油滴会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