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怎么对待木桨的双桨?

楼主(2011-03-25):
我发现大部分木桨(9元左右的)都或多或少存在双桨的现象,大家发现双桨以后都怎么处理呢?不管双桨继续使用?贴平衡贴?换一副质量好的桨?

网友:
做下平衡~~螺距调准了应该没有双桨的。

楼主:
我总觉得木桨的双桨是桨的质量造成的,而且平衡贴也不管用,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理

网友A:
木桨用烤漆的,不要覆膜的。做好平衡,两桨夹螺丝松紧一致。无论多轻微的刮碰都要换掉。基本没有双桨的了

网友:
我用调联杆长度的方法去双桨。

网友:
双桨一般是横轴和桨夹的问题,桨重量不一样只能是离心力不一样造成飞机抖动。明天上几张我的450用的木桨,看看都成什么样了还在飞

网友:
双桨的原因是桨的强度不同造成的,也就是说在同样的螺距时,有一边的桨由于强度的问题,桨的弯曲度不一样,所以只能降低或者升高这一边的螺距(调节拉杆长度)。如果强度差别太大还是别用了。

网友:
直接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木桨用烤漆的,不要覆膜的。做好平衡,两桨夹螺丝松紧一致。无论多轻微的刮碰都要换掉。基本没有双桨的了

学习了!

网友:
我少于2毫米不管,多于2毫米调一下,调不好就放着,没准能和另一幅桨配平

楼主:
我已经有两副桨因为双桨比较严重放在那了,浪费。为了廉价的木桨不断的调整拉杆,似乎不值得

网友:
用木桨看人品,有些飞飞正反悬停不会双桨,但是有些双桨是飞个1-2分钟才出现,那是很郁闷的,还还消不掉。双桨不是很大就忍了吧。

网友:
早就没用过木桨了,双桨问题最难搞

网友:
额,很简单,我的桨蹭了点的先使质量相等,然后找重心几乎没双桨,新的更简单

网友:
我的破桨来了,

补发个视频:

网友:
我也有5mm的双桨,调不好,转速高的时候就小点,忍了

网友:
 楼上情况和我一样啊

网友:
几块钱的木浆,有点双桨,那也情有可原

网友:
双桨不大,我也照用了

网友B:
还没用过

网友C:
经我不断的炸鸡发现450木浆有两种区别 一种是别上的凹槽里有根铝丝 另外一种没铝丝!!!!
双桨的调整方法是在调好螺距的同时 给两根C连杆其中一根做上记号或用你买木浆自带的标贴给其中一只桨贴上标贴用来做记号,然后反复调节此连杆的长短 直至美有双桨就OK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把浆里面的铝丝去掉是为了怕射出来吗?

网友F:
为了你我他,少用木桨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