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18-1 出问题了。

楼主(2011-03-25):
今天我的3818-1 发射BB蛋的时候,没后座力和音效了,按K键是正常的。应该是哪里坏了???

网友A:
这个 后座和开炮本来就是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后座和开炮本来就是分开的

错了,我开炮的时候,音效和后座力是有的哦。

网友:
BB炮旁边有个铜片开关,检查下是不是线断了

网友:
HL的主板经常出毛病,还是换威驰吧

网友:
请教楼上,威驰主板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威驰=小胖=虎I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诱惑人家,我就被你诱惑了,买了集成电调,声组我忍住了

网友D:
拆开看一下是不是接触开关脱线了,或是在打弹波箱弹簧收回时没有顶到接触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开看一下是不是接触开关脱线了,或是在打弹波箱弹簧收回时没有顶到接触开关

还是这位仁兄说到点子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