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KK换个机架做减震

楼主(2011-03-25):
折腾了一晚上,给KK换了个机架做减震,手工给whispher切了个玻纤的电机座。上次一起团的铝合金电机座,夹12mm玻纤管的时候感觉不牢固啊,螺丝都拧烂了还是不够紧~大家都是怎么固定的?
换KK到碳纤方管机架上,KK板子用海面垫了下,感觉有点轻飘飘。明儿试飞下看看~希望不要再抖了

网友:
好像不用减震啊 还有你螺丝用内六角的会给力很多,十字螺丝很肉的啊

网友:
我机架上的螺丝全部加了螺丝胶

网友:
enc03这种陀螺虽然便宜,但好处是不怕震动。像以前x500d,x600d都使用这种陀螺。
应该不是震动问题引起的。找下电调和飞控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