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怎么悬停没有双桨,打副翼和升降就有双桨了?

楼主(2011-03-25):
200,拿在手里看的,感觉家里的lama和丘比特都是这样的,求解,谢谢

网友:
你抓着肯定这样啦,你打舵的时候十字盘都不是平的,这样两个大桨转转某个角度时两个桨的螺距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一个升力大一个升力小就变成双桨了,你让他飞起来打舵飞机跟着摆动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楼主:
循环螺距应该是一样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循环螺距应该是一样的啊
你在地上打副翼再用手转动大桨看看两个大桨螺距是不是一样,平衡杆一定要保持平衡,应该是桨跟飞机成一条直线时就变了

楼主:
群上面的兄弟说是球头有虚位摇臂有虚位,明天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