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正反桨的安装

楼主(2011-03-26):
经过一个礼拜, 已经把四KK轴从一堆零件组装起来了,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四轴的正反桨是怎么配置的?
我是Xcopter模式, 求1.2.3.4 正反桨怎么装?

网友:
图不是很清楚了吗

网友A:
装上浆,拿在手里加油门试试,风向下吹就对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上浆,拿在手里加油门试试,风向下吹就对了,呵呵

对,正转反转应该无所谓的,只要是正反桨错开就行了.

网友(2011-11-02):
我觉得怎么装都不是问题,只要相邻两支桨不要同向就可以

网友:
按照图上的装呗~应该没问题的~
正转反桨,反转正桨~

网友:
按照lz贴的图,图上的箭头表示桨的转动方向,保证按照这个转动方向推力向下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