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可调镗刀

楼主(2011-03-26):
闲着无事 做了一把简易可调镗刀 使用效果不错 镗孔的精度很高 结构简单 一看就会做 大家可以研究改进

5毫米的刀方 镗刀很重要 大家参考下

网友:
 厉害,做的太好了

网友:
上面的螺丝有必要吗?

网友:
上面的螺丝应该是微调用的吧

楼主:
上面的螺丝 是镗孔时每一次进刀的调整螺丝 相当重要 用过简易镗刀镗过孔的朋友都应该吧

网友:
 能不能镗6MM一下的小孔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创意很好     问一下,方孔怎么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刀具和刀杆要有一个倾斜角度,而不是90交叉呢?
还有就是这个结构似乎只能镗大孔,如果是小孔怎么办呢?
如果保证每次调整进刀量的便捷和准确?
能不能用蛤蟆夹和单动四抓卡盘的原理的改进?
新手不懂请指 ...

你真是神童啊,新人都能提出这么多问题和改进意见!名副其实

楼主:
回复 网友A:

倾斜 是为了解决镗薄的工件小孔时 刀杆与工件的干涉问题  镗孔是为了解决在工件上精确的钻大孔  小孔用钻头就可以了  市卖的商品化镗孔器就是你后面提到的原理 相对我这个结构复杂 不好制作 价钱贵  我这个简单 自己能制作 省钱

网友:
真佩服 上位螺丝杆的台阶一直顶着刀的屁股--防止退刀也可以微微松开顶丝后拧动进刀(螺纹旋转的角度可基本知道刀的直线运动的尺寸)总之,定位--夹紧是递进而不是靠夹紧定位,结论,定位的特例-过定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开方孔 我是先用钻头钻 在用锉刀锉的

网友:
手艺不错,自用很好

网友:
这个一定要学习做个

网友C:
实用才是硬道理 加分,,,,,,,,,,,,,,,,仿制

网友D:
不错,微调螺丝很有创意~~~

网友E:
微调螺丝
微调螺丝

网友F:
好啊,深受启发!

网友G:
你那螺丝比你的刀还长,深口不知道你怎么镗的,用螺丝镗

网友H:
回复 网友I:
这东西 得收藏了

网友J:
太有才了!做的不错

网友I:
  看来还是看得懂受到启发的多

网友K:
做的不错很受启发

网友L:
w
我们这用的很多,唯一的缺点就是,刀进多了,不能高精度退回,我们用螺丝顶
的刀杆

网友M:
原帖由
禹骋禹桀
于 2011-3-26 18:01 发表
好啊,深受启发!
有同感。

网友N:
我也做两个

网友O:
不错,有创意,虽然精度低了些,但还是个好东西

网友P:
回复 网友Q:
改进一下OK的 取消刀片 换换成传统膛头原理就倍爽了。关键是可调部分爽死了。您的6MM小孔就没问题了。60MM更没问题了

网友:
我做了一根长的镗刀,还没开孔,一头塞主轴孔,一头用尾顶顶上,准备直接钻8mm的孔,装硬质合金圆棒做刀,后部用m10的螺丝控制微调,侧面用螺丝压硬质合金,这样可以不掉头镗长孔

网友:
确实简单实用,好!

网友:
我什么时候也能自己有点创意的东西呢,佩服楼主.

网友:
天才.跟我最近的想法不谋而合..

只是我想的不是用柱头内六角作微调,而是用两颗机米螺丝.

你放内六角螺丝的孔先不攻牙.并且小作修改,就是一件完美的作品.

需要修改的是,你原来的内六角螺丝改为2颗几米螺丝,一颗M5,另一颗M6.

用M6把M5塞在镗杆中央,测量好M5用的六角螺对角直径,打一个与之相配的通孔.

就OK啦.需要点想象力哦...呵呵

网友R:
手艺不错,自用很好。但是对于小于8mm的孔就不行了,不容易做的很小,能解决微小孔就更好了。

楼主:
em15: 朋友们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改进 不要太复杂了 简单实用就好 比如在刀杆后面磨个槽把微调螺丝的帽下在槽里面 就会实现可进可退微调    另外镗孔时不用高速的 还有这把镗刀的镗头部件不重 没多大离心力  如果非要高速用你可以在另一面加个可调节螺丝 做平衡用

网友:
调整螺丝是亮点

网友:
你真是神童啊

网友:
楼主 果然英明  神武啊  我也想搞一把

网友:
有机要真好 楼的东东好用不?可能钢性不够!

网友:
好主意, 佩服

网友:
想法好 手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R:
手艺不错,自用很好。但是对于小于8mm的孔就不行了,不容易做的很小,能解决微小孔就更好了。

微小孔用钻头不用镗.

网友:
取经学习,这东西收了

网友:
想法巧妙,创意无限

网友S:
用微调螺丝很有创意。

网友T:
简单 实用 有创意

网友:
3mm
问一下,怎么做3mm以下的孔,孔深8mm,材料6061。要求,位置正负1丝和直径误差0--+1丝,最主要的是要15秒以内做一个。

网友U:
好创意,学习了
这个绝对要仿制,准备在淘宝拍点刀具,幸好今天没拍成,赶快再加上几块白钢条!
感谢搂主!

网友V:
本想自己仿制一个,但是还是有点难度,楼主帮我做一个吧

网友W:
楼主好创意,我来偷师了.

网友X(2011-07-13):
螺帽上加个刻度就更漂亮了。不错,过两天D把。

网友Y:
顶老帖,
一是感谢楼主的分享精神;
再是说说,把圆孔锉成方孔,手都起泡了;
要搞得很标准,很难,发现,刀方其实也不方,还不均匀。

网友Z(2011-11-16):
有创意,学习了

网友AA(2011-12-24):
这个简单实用!好创意!

网友AB:
原帖由
尹
于 2011-3-26 11:52 发表
上面的螺丝有必要吗?
这个设计每个镙丝都有用

网友AC:
不错,小小东西,机关重重

网友AD(2012-12-11):
太厉害了
 佩服佩服

网友AE:
很好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