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平衡大奖行不

楼主(2011-03-26):
没平衡器,用电子天平这样平衡。

先把两奖用天平称下,记住两奖重量。

再把奖根垫高,把两奖尖放在天平同一点上称下,根据这些数据增加贴片和位置,让两种数据都相等即可。

网友:
不行的,拿根长的螺丝就行了啊

网友:
重心重合就平衡了,受力分析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曾经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要我说,这样是可以的。
但是第二张图,左边的支撑点,两次测量的时候,一定要支撑在一个位置。
 lz好想法。。。

网友:
还是小飞机好。重量一样了基本就可以了。嘿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友:
力臂肯定不相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错,两头都在同一位置上。我一直用这方法,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