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50W三相电机改单相用多大的电容,哪位大哥知道呢?请指教(己圆满解决)

楼主(2011-03-26):
求助:550W三相电机改单相用多大的电容,哪位大哥知道呢?请指教!!手头上有100UF和400UF的电容都试了,能转,就是没什么力.
[在这先谢过楼下这么多位热心的兄弟们.电机己经改得"异常的成功"按兄弟们给的公式怎么算都只有几十UF.但是我用的400UF电容Y接法居然成功了!!!电容是从750W的旧单相电机上拆下来的启动电容.今天晚上把电机装上台钻,M10的钻头钻40MM厚的铁板,一气到底,钻屑一条一条往外甩出来.相当轻松.功率下降不明显.这还不算成功.在40MM的铁板上打排孔,连续工作了两个小时,一摸电机,跟前十分钟是一样的,只有点微热.200*100*40MM的铁板都烫手了,电机居然微热,比单相电机发热还要低!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有力。。。。。那还做220单相电机卖谁去?

网友:
你用的电容太大了,我1.5KW三相电机只用了两个电容,40微法跟20微法的,并联60微法启动,之后通过开关转换断开40的,保留20微法的做运行电容,运转很平稳。
电机没有改动,还是原来星形接法。实测电容那相电流在1.4A左右,直入的两相电流在0.6A左右。离满负荷电流还有很多余量。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的电机系三角形接法就用50-60UF/400V的电容,如果系星形接法就用30-40uf/400v的电容并在其中的两条相线上(不要跨接在220V上哦)。使用时电机功率减半。

网友:
我的钻铣7016就是550瓦接了32uf的电容 y接法

网友:
估算公式:A(电流)*15(常数)=uf(电容)

网友:
电机三相改单向要速度继电器吗

三相电机改单向,需要测速电机吗

网友:
我也是三相电机改220v做的砂轮,没力,不好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顶起,谁来告诉我为什么用400UF电容也可以?本来还准备买个750W的单相电机的,看来又可以省下一笔经费用于他处了

网友:
用电流表测一下接电容这相电流有多少,有没有超出额定电流。我试验过1.5KW三相电机接入60UF电容后,电流就超过额定电流了。
电容表测一下你的电容到底容量多少,是不是400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