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皮带是不是随着起落的次数而松动?

楼主(2011-03-26):
3月11日,飞机装好到现在(3月26日),才飞了30个起落(没炸 ),是飞越的SPORT~
今天从外场回家(风很大,飞起来真是不爽 ),检查飞机一下,发现皮带松动的令人奇怪。。。还记得装好的时候,用螺丝刀去顶皮带,只能顶到中间位置,现在。。。

直接去片吧!!!

用螺丝刀轻易顶过中间位置

用螺丝刀轻易顶过中间位置

另一边顶一下,也是一样

另一边顶一下,也是一样

换尾巴,也是一样~~~

换尾巴,也是一样~~~

网友:
不是皮带长了,而是尾管没夹紧。。。缩阳了

网友:
尾管没夹紧

网友:
看来飞越空机还是很多人用的嘛、我也是这个、

网友:
我这个情况刚好相反,经常飞飞皮带就拉紧了,震动就出来

网友:
新皮带飞几个起落会有一点点变长的。
另外,请看我的帖子:450 sport 尾管/皮带松解决一法(非首创)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41390&highlight=%2Bwanjingcai

网友:
尾管没夹紧的原因。

楼主:
谢楼上意见,晚上修修先!!!

网友:
飞跃的东西便宜,所以尾管精度不行,稍微细了点,里面垫点东西就好了

网友:
上紧螺丝。。。另外皮带用多了是会送一些的。

网友A:
微距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距效果不错

是吧?5800XM拍得!

网友:
鸡鸡很脏。。。。

网友:
都一样 YT的机子也有这个问题,尾管夹不紧。。 现在改用冰人那个加长螺丝就没有出现这个现象了

网友:
屁股必须夹紧一些,不行就在尾管座上拧个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