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520

楼主(2011-03-26):
GY520在F3C模式下有鲸鱼尾和回弹    调回3D模式金鱼尾消失也无回弹 求解啊   3D模式自旋很快用不来          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 舵机?   另打个广告收个CIU-2 希望能调好

网友:
GY520我也是用F3C模式,注意一下皮带的松紧度,要拉很紧才能消除皮带的波浪状,否则就会金鱼,
过段时间飞久了皮带拉软就会改善

楼主:
终于解决了  F3C模式下舵机速度调为低速 3D模式调为高速  金鱼尾消失  锁尾麻利精准

网友:
请问陀螺仪有F3C模式和3D模式的吗?
还是,舵机有高速度和低速度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陀螺仪带的F3C 3D模式 也选择舵机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陀螺仪带的F3C 3D模式 也选择舵机速度

是这样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错 gy520 用过的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