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X9使用6100接收,控上要如何设置

楼主(2011-03-26):
另一架飞机是使用9通的接收,没碰到这个问题,现在又搞了一台,打算使用6100接收,请问下控上要如何设置,以前在坛子里看到过介绍如何设置的贴子,但想找时,却再也找不到了。如果知道怎么设的朋友,帮忙点拨下。

网友:
对好频后就不用设置了

网友:
你想设置什么东西?

网友:
估计lz是想问陀螺仪感度的设置

楼主:
恩的,就是感度通道的问题

网友:
在系统菜单 激活定速功能

激活开机后在下面多出一个菜单.+百分比的是锁尾 -的数值是不锁尾

不要用原来上面那个感度菜单 ,那个是插在7通道才用的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兄弟,按照你们的指点,搞定了。爽飞中。

为了方便以后的TX查阅,再补充一下,锁尾插第4通道,感度插第5通道。2.3.6通是三个斜盘舵机。1通道是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