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四轴和XXD电调怎么 调油门行程

楼主(2011-03-26):
自己搭的KK四轴, 用的XXD电调, 和XXD 2212 KV1000电机, 已经按照调油门行程的方法调试过了, 现在三个电机可以正常启动而且转速正常,但是其中一个转速要比其他快, 而且老是先启动, 请问怎么调整啊?

网友:
第一版和XV3500陀螺版本的kk飞控板的正方向是Gyro NICK 陀螺,而不是板子上面的箭头,切记!!!

AIL是 翻滚/横滚
ELE 是 升降/俯仰
THR 是 油门
RUDD 是自旋/偏航

关于飞控板和各个电机、桨的布局,请参考网站:
http://www.kkmulticopter.kr/inde ... modeb=KKMulticopter

飞行前的检查和调整:
1。发射机油门调整
        1.)打开发射机和飞控电源
        2.)在三轴的V1.5版本和四轴的V4.5版本的固件中,需要先将油门打到最小,然后左手手柄打到右下角,飞控红灯才会亮,这个功能叫做ARM/DISARM,是飞行安全的保护措施,推油门之后,电机才会转动。
2。设置发射机ATV/舵机信号行程范围(实际上就是调整发射机各个通道遥控信号的脉宽)
        Pitch/Elevator(俯仰):50%
        Roll/Aileron(横滚): 50%
        Yaw(rudder): 100%
   初始化的陀螺感度(增益gain)是50%,增大感度会造成四轴快速振荡,快速飞行需要减小陀螺的感度,但过低的感度会造成操控困难或者四轴翻到(反应迟缓)
3。电调油门行程/范围设置
        1.)将Yaw变阻器旋转至0
        2.)打开发射机
        3.)发射机油门手柄推到最大(满油门)
        4.)打开飞控板电源
        5.)等待电调的2次蜂鸣声(听到滴滴2次声音的时候)
        6.)油门手柄推到最小(空油门),电调会蜂鸣一次。
        7.)关闭飞控板电源
        8.)旋转Yaw变阻器,恢复到原始位置
4。检查发射机通道
        1.)取下螺旋桨
        2.)打开发射机和飞控电源
        3.)油门推到1/4位置,电机应该会启动
        4.)向前推俯仰手柄,俯仰轴上的后面位置的电机应该会加速;否则的话,需要将俯仰通道反向设置
        5.)向左推横滚手柄,横滚轴上的,右边位置的电机应该会加速;否则的话,需要将横滚通道反向设置
        6.)向左推偏航手柄,俯仰轴上的前、后面位置的电机应该会加速;否则的话,需要将偏航通道反向设置
5。检查陀螺方向
        1.)取下螺旋桨
        2.)打开发射机和飞控电源
        3.)油门推到1/4位置,电机应该会启动
        4.)机头(俯仰轴)向前/朝下倾斜,俯仰轴前面位置的电机应该会加速;否则的话,俯仰陀螺需要反向设置
        5.)四轴(翻滚轴)向左/朝下倾斜,翻滚轴左边位置的电机应该会加速;否则的话,翻滚陀螺需要反向设置
        6.) 沿偏航轴顺时针转动四轴,俯仰轴前、后位置的电机应该会加速;否则的话,偏航陀螺需要反向设置
6。陀螺方向反向设置
        1.)将ROLL变阻器旋转至0
        2.)打开飞控板电源
        3.)飞控红灯应该快速闪烁10次
        4.)将需要反向设置的陀螺,在发射机上,移动相应的手柄
        5.)飞控红灯将连续闪烁
        6.)关闭飞控电源
        7.)从2.)开始重复设置其他需要反向设置的陀螺。设置完毕后,旋转ROLL变阻器,恢复到原始位置

7。最后的检查
        1.)抓牢四轴,缓慢加至1/2油门。加油门的时候一定要缓慢和让四轴保持平稳,因为一旦油门超过0,飞控就会对陀螺进行校正,然后陀螺就开始正常工作了。
        2.)如果四轴不能平稳保持,检查电机和螺旋桨的方向,以及检查陀螺的安放位置和方向是否正确。这一步骤中,四轴轻微的晃动或者倾斜是正常的。
        3.)试图倾斜/旋转四轴,此时四轴应该会产生反抗阻力,而且陀螺感度越大,这种反抗力就越大。一旦四轴产生振荡,我们就需要减小陀螺感度,不要调太小,如果把感度调小到40%以下,可能会产生一些异常问题。
        注意:正常的从地面起飞的过程如下:
        1.)四轴和螺旋桨都需要静止不动
        2.)以稍快的速度加大油门,起飞。因为缓慢加油门,油门过0,就进入了陀螺校正的状态。
        还需要注意的事项:
        1.)不要用太大的螺旋桨。桨越大,响应越慢、越不稳定
        2.)一般1/3~1/2油门位置时,四轴会在高度上悬停,电池、桨、电机不同,这个位置也不同。

楼主:
刚刚把转速高的那个电调和另外一个电调换了一个位置, 结果另外一个电调就转速高了, 说明油门行程没有完全调好

XXD的电调油门行程怎么调啊?

楼主:
电调是XXD的, 好像没有滴滴两声, 刚刚查了一下 电调的参数, 滴滴声的定义

设 置 方 法:
bbs.5imx.com#x%T)P!f,u5h1d!\
  1、打开发射机,把油门推到最高(FUTABA系列发射机需要把油门通道选择REV使用)。
  2、连接好接收机,马达。"a!a8z-c$e0F6a5A
  3、接通电调电源,发射机正常的话,就是有以下声音:(如果这个声音结束以后是一声长的“嘀”的声音以后不再有声音,那么检查发射机油门通道反向设置。)bbs.5imx.com"L(X.h+_._
  B B 表示LIPO自动保护4q9|*j }$A)J3Z2|7w#y;E
  BB BB 表示NIMH /NICD自动保护1b'r:N-|3y(_-`&k
  BBB BBB 表示刹车选择.K/n,~$n"L2z9o6]7w-O
  (没有操作时,所有声音将连续循环下去,直到有操 作请求。)([5I/G0w)J0d&[
  声音循环过程中有您要的设置,在听到提示声音的第一音节时,(比如选择LIPO自动保护, 听到一声 B 时,油门拉到最低位)把油门迅速拉到最低位置即可。同时马达会发出很尖锐的声音来确认。bbs.5imx.com/d)Z6?;?%B&d;x,S(L2E1o
  此时,有另外的设置的话,迅速把油门推到最大,即可做下1个选项的选择。
  如果说您要的设置完成了,那么等待2秒钟,马达再次发出合适的电池保护确定声音,并且确认油门位置以后就可以使用。(t"J9g#H/c4F#m;?.J-Z
  LIPO自动保护只有2个保护电压保护点,即6V 和9V ,电池可以不必要使用满电的电池。
  NIMH自动保护是按电池实际数量来计算的,每个电池设定为0.8V,为了准确的判断电池的电压 ,请把电池充满。如果不充满,电调将按照70%的电压估算保护电压。(使用4LIPO时候也 可以使用此功能)8V,X o5`.X:c D3}
  刹车:
  出厂设置是无。可以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做一次刹车设置操作,这样就有马达在关闭油门以后 利用反电动势进行刹车。bbs.5imx.com8H4W#\1W8S5k.z5l
  如果要解除这个刹车功能,可以再设置一次刹车操作,那么功能既被取消。
  工厂参数重新设定功能,因为本系列电调有过热和误操作保护功能,如果发现你的电调加速 ,或者转向,或者是油门曲线等任何特性和新的时候有如何变化,那么可以做一次工厂参数 设置,以重新获取最高性能。&a6n5B&J9V4y#e4E
  开机是B的一声长音,表示电调在LIPO自动保护状态,BBB三声,表示NIMH /NICD自动保护状态。

网友:
第一次起飞前,校准油门行程
以下情况也需要校准油门行程:
1 重新刷过固件
2 更换了电调
3 更换了飞控板
4 更换了遥控器
校准方法为:
1 将偏航电位器(yaw)的感度调整为零(根据飞控板不同,分别尝试顺时针拧到头或者逆时针拧到头)
2 打开遥控器,将遥控器微调全部居中
3 将遥控器油门摇杆打到最顶端
4 给飞控板及电调通电
5 听到电机发出滴滴两声后,将油门摇杆拉到底,此时电调会发出滴滴滴 滴滴的确认声音(不同电调稍有区别,详见电调说明书)
6 关闭一切,将偏航电位器(yaw)恢复原位(如果不记得原来是多少,可以置于50的地方)

转自 http://kkchina.info/bbs/viewtopi ... 628b62d44b8b7365d76

XXD25A电调+XXD2212 KV1000测试通过

楼主:
搞定了, 通过遥控器微调搞定了

楼主:
XXD电调设施油门行程的话, 会bibi乱叫, 不知道哪一个是设置油门行程

网友:
这个帖好,顶上去,方便查找

网友:
还好我没买黑线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