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升机自己加3个陀螺仪的问题

楼主(2011-03-26):
一个锁尾,一个前后,都好办,但是副翼又不能光连一个
舵机
,这样会导致在修正幅翼时前进或后退
大家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修正幅翼时的前进或后退由前后的
陀螺仪
再修正过来
还有,我副翼感度线连在了第七通道,感度如何调节

网友A:
三个舵机是混控的,升降需要三个舵机联动,而副翼只需要连个舵机联动。感觉单单接陀螺并不可行。

网友B:
这种3个陀螺仪方法,你只有考虑用90度十字盘的直升飞机

网友C:
可以找个混控的东西

网友D:
楼主还是简单点花钱买3G无副翼系統吧。
自己折腾花费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