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弱智问题啊,,,麻烦各位老者回答下啊 。。。。。

楼主(2011-03-26):
因为最近把天9S出了,转攻10C PCM控,买了很多1410接收机,,,,但是晶体不一样,还收了个146晶体不是原装的,想换个原装晶体,,,,但是淘宝上有20多的,还有70多的,还有100多的,,,还有二次变频的晶体也100多,,,,晕死了,不知道这晶体有什么区别吗???我主要飞FPV。。。。
    还有个问题,想给3D固定翼配个接收机,FUTABA的太贵,想买个能配10C来用的,大家推荐个72M的接收机吧,要小的,轻的,4通就够了。。。。。。。

      谢谢大家啊 啊啊啊啊啊 啊

网友:
都用2.4G咯

楼主:
啊???因为打算长期FPV了,现在就连大脚都上架的摄像头FPV呢,所以不想为一架飞机搞个2.4呵呵。。。。因此72M的,,,所以问道晶体问题的

网友:
晶体无所谓,买日冠或者恒吉的够晶体就行了

楼主:
好滴,谢谢你啊。。。。。。但是为什么FUTABA的东西就这么贵???????

网友:
FUTABA的PCM接收机,

型号后缀为DP的,比如1410DP,就是二次变频接收机,相应的也要使用二次变频接收晶体。
146ip接收机是一次变频的接收机,使用普通接收晶体即可。
你的接收机频率不同情况,最好解决方案是搞一个72M变频高频头配在你的10C发射机上,你所有72M接收机就都可以用了,不用再另换晶体。
目前 FUTABA、JR的晶体都是深圳柯茨公司代工生产的,该公司每年都会给国内模友特供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滴,谢谢你啊。。。。。。但是为什么FUTABA的东西就这么贵???????

小接收机,西安孵化不错,FUTABA  JR通吃还不贵。

网友:
你不是有免晶体的接收吗?

网友:
日冠二手要不

网友:
买柯慈的二次变频接收晶体 就是给FUTABA代工的 10元一个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啦